Soxos DB7 装机ing (完工)

楼主(2018-10-08):
十一过得比较荒废。。。天天就睡饱了吃,吃饱了睡了,没咋动飞机。十一之前大雷老师就送来让装的DB7今天才真正开始装机。这么个冷门机,不发个贴也太对不起这飞机了。

废话少说,首先是开箱

外包装很简洁,没有一丝丝图案

第一眼看到这个标签一度以为是老师又让我装个xl700。。。

说明书黑白的,目前官网只不过更新到v1.2版本,区别嘛目前仅发现是二级传动的轴固定座有点不一样。

金属件里面最大亮点就这个上机身了,一大块铝搞出来的一体化机身,感觉机身精度会比铝柱机好点吧,而且说明书也因此薄了很多,寥寥几页就完事了。
(这里吐槽一下,横轴和主轴虽然有油,还有袋子包装着,但是还是锈了。。。可能确实被冷落了蛮久的了)

主盒装的头罩和一大堆小零件,这个头罩也蛮有特色,人家机子头罩柱都是在机身上,它是反过来,在头罩上

下面就是主盒里面的其他零件,电池板是塑料的,看着有点弯。这个塑料机身连接座看着精度不是很好,孔位不是很对齐,但是装上之后一点问题都没有,看来是特殊设计的紧配,好评。脚架直接拧螺丝到下侧板上,省了个起落架固定座。

下面就是老师配的电装。。。不得不说壕就是壕,还好有这种机会,让我也体验一下壕电装开箱的感觉。。。

microbeast 升下级,老版软件简直反人类。。。不如没有。这也是托这么久才装机的原因之一,新做的mb线的tx和rx反了。。。一焊东西就吧啦吧啦焊了一堆穿越机啥的又整忘了线的事了。。。不过最后总算搞定了,终于舒服了。

先照说明书让下半身站起来

这个座子后面就得注意了,下面会提到。

齿轮感觉都是加了碳纤的那种材质,看起来很不错

这里的设计就有点让人费解了。。。,照理说x7也是这种伞齿,但是伞齿在上面,DB7是倒过来,所以大齿盘如果按说明书那么安装垫片的话会碰到上面提到的前驱动齿的那个座子

说明书上图示意思垫片装大齿盘上面,调整到0间隙,实际我是装到大齿盘和伞齿中间调到主轴不会上下窜动的状态,这样才能让注塑出来的大齿盘(有一点点的歪)不碰到那个座子。

下面这点也很有特点,这个伞齿下面有个轴承顶着,保证不会跳齿,确实这个伞齿的锥度很极端,确实需要一个这样的轴承顶着。

以上是第一天的装机进度

------------------------分割线--------------------------------------------------------
下面是第二天的装机进度了
一开始没找到中间那个轴套,想了一下没这个轴套其实并不影响就把螺丝都装上了,结果偏偏装好了齿轮之后又不知道哪儿冒出来了。。。返工一次

然后机身就变成了这样子

然后按照说明书应该开始装斜盘舵机了,但是发现了一个奇葩的地方。。。图中那个看似舵机螺丝垫片的东西,居然是舵机用来增厚的那种垫片,而不是为了防止螺丝扭到舵机胶圈用的,螺丝上另有很小的那种垫片。。。说明书画的不是很清楚,英语德语的注释我也没仔细看,此处返工5、6次才最终装好。因为futaba bls275sv下半身比较厚,2、3号舵机的每个舵机耳朵下面垫了3个薄垫片加一个厚垫片才最终装好成图示样子。

因为舵机会需要垫成不同的厚度,所以球头也给了好几种不同的高度的

看说明书,舵机臂需要18-21mm长的孔位才行,futaba自带舵机臂最长的不过15mm多点

不得不更换成deko的才行

电机部分忘了拍照,上下各一个电机座有点小浪费哈。。。明明下面只要一个轴承座就行了,非做成和电机座一样的,我还以为孔位有区别来着,结果是俩一模一样的电机座。。。。。。毕竟轴承座用不着散热是吧。
下面本应该装陀螺仪安装座那个碳片,考虑到布线,先把说明书最后一项电调装了得了,狂野走线如图所示

陀螺仪座子装上了陀螺仪也黏上

尾管座上正好放接收机

旋翼头安装蛮简洁,零件很少,可能我雷虎装多了,装这种正常的就觉得很方便,10分钟多一点就完事了。相位臂居然只有一个。。。就三桨那种的相位臂,浪费十字盘一颗球头,哈哈哈。

以上就是机身部分的安装。

-----------------------------------------------------------又是分割线----------------------------------------
之前把机身装完了,下面轮到最后一个部件-----机尾
首先尾传动轴是一根通长的有纹路的管子,上面俩轴承出厂的时候已经粘好了,根据说明书,这根管子上轴承的位置前后是不同的,所以安装的时候需要按照说明书看好哪个是前哪个是后。尾管的套路也一样,有4个孔的是尾巴,只有一个孔的是前面,而且孔还是在左侧。

尾波箱和尾管之间的固定方式有点奇葩,尾波箱居然里面要套俩橡胶圈,再由4个套着橡胶减震件的螺丝固定在尾管上

尾波箱的轴承座也蛮奇葩,别的厂的飞机尾波箱都是对称的,它的是一瞬边的,而且说明书并没有讲清楚,也没有画清楚,需要自己摸索一下

至于齿轮的咬合,这个机都比较紧,说明书讲大概十几起落的磨合之后就会好点。。。。。。
然后就是尾控制轴的固定座的安装。。。说明书讲了,要用快干胶粘住,但是并不能现在粘,而是要等到后面确定好固定座位置之后才能粘。胶水我也没有选择快干胶,而是轴承胶,毕竟快干胶容易失误。。。。。。

这机最大最大的特点就是这里了,这根尾控制轴是靠轴的旋转而不是推拉控制锁尾滑块的滑动,从原理上讲呢,{mei hao hao du shu , bing bu hui yuan li},实际情况呢,等到时候飞了再说。

舵机臂呢,也就不用那么长了,剪成接头形状就好

舵机装在尾管上,注意方向,尾舵机固定座有字的一面朝上

这些都套上之后就可以把尾管组到机身上了,按说明书把定位螺丝拧一下,很容易就能装好,注意一下尾管不是怼到头的。
然后,把尾撑杆装一下,这时候能给那个平尾固定座兼尾控制轴固定座定位了,再根据说明书上的间距,调节一下剩下的固定座就行,注意三个固定座的轴承要在一条直线上。

要装桨了,桨夹蛮宽,需要加垫片才能装上桨。

然后就是调机了,调机的时候才知道这些拉杆长度为啥说明书没讲长度。。。基本要拧到头才行。

到此,,,完结。。。

网友:
这个是DunKan参与设计的机型?

网友:
看到DB,我还以为是良心企业的灰机。。

网友A:
这个多少钱

网友:
瑞士的那个soxos?这机子可不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多少钱

空机得1k瑞士法郎吧合7000人民币吧

网友:
第一眼我也以为是那个DB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机得1k瑞士法郎吧合7000人民币吧

这数字,我只能在门外啦

网友C:
狐狸现在帮忙装一台700收几百?

网友:
这是真正少见的玩意啊……关注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狐狸现在帮忙装一台700收几百?

咋滴,你要我帮你装msh700?

网友:
太便宜了

网友D:
加油,争取今年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油,争取今年试飞。

最晚这周末,来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晚这周末,来不来?

应该可以。15号去上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滴,你要我帮你装msh700?

msh的我都装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