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罗盘偏移过高

楼主(2018-10-08):
Pixhack罗盘偏移过高,校准了好多次了,都不得,校准时俩个圆球都有,外置罗盘可以确定是好的,把外置罗盘拔了后只用内置罗盘又可以用了,感觉是内置罗盘测出来的磁场方向偏的有点大,无法跟外置罗盘一致。单独用内置罗盘看了下方向和手机上测的查个10几度,不懂怎么把内置罗盘关掉,单独试试外置罗盘和手机上测的能差多少,有懂的兄弟也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

网友:
在地面站校准罗盘那里,可以设置选用哪个GPS

网友:
罗盘附近有磁场干扰

网友:
全部参数表中搜索compass FS X、 Y、 Z,X2 Y2 Z2有六个参数全部置零,在从新校准

网友:
罗盘2使用这个罗盘关掉

网友A:
二个罗盘不可能调至一致的, 内部罗盘某个轴不超400就行了 , 或不出现罗盘不一致也行 ,那个轴我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个罗盘不可能调至一致的, 内部罗盘某个轴不超400就行了 , 或不出现罗盘不一致也行 ,那个轴我忘了

关键是现在解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个罗盘不可能调至一致的, 内部罗盘某个轴不超400就行了 , 或不出现罗盘不一致也行 ,那个轴我忘了

那解锁不了怎么解决呢,把自检罗盘这项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解锁不了怎么解决呢,把自检罗盘这项关了吗

先把内置罗盘关了试试, 罗盘校准页面的数值是绿色文字才行, 解不了锁 看电子围栏是否打开了

网友(2018-11-14):
先禁用内置罗盘可以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