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用华科尔飞D10飞450,刷了固件完全不会调机啊

楼主(2018-10-09):
新手。咸鱼入了一架450,但是都不会调,现在摸索着基本把前三个通道搞懂了,(但是不知道定速设置的对不对,好盈铂金50Av3调的储存定速,但是油门在40%以下都启动),还有六通道螺距和5通道感度不知道怎么搞,尾巴也不知道怎么调。现在是把三个舵机调到水平,控的油门杆为0,到螺距不是0是不是要调舵机拉杆使螺距为0?还有5通道感度,是要设置一个开关还是在控上固定?
刷了D固件的华科尔是真的不太好搞,翻了一周的帖子是真不知道怎么去设置了

网友A:
油门在中立点位置,螺距为0度;按正负螺距都是12度来说,油门在最低点是负12度,中立点就是0度,最高点是正12度。

网友:
这都是基础知识,貌似跟deviation没啥关系

网友B:
可以加我q2802825771,我当初也是这套设备入模

网友C:
不刷控,会调机吗?

网友D:
这根固件没关系,没刷之前你会调,刷后肯定也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根固件没关系,没刷之前你会调,刷后肯定也会

没有,飞机是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刷控,会调机吗?

控都是很早以前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我q2802825771,我当初也是这套设备入模

嗯嗯。谢谢,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在中立点位置,螺距为0度;按正负螺距都是12度来说,油门在最低点是负12度,中立点就是0度,最高点是正 ...

这个我知道,但是油门在中间的时候不是O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控都是很早以前刷的了

如果会,可以刷回来。我也在研究刷控怎么控制小鸡,不会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会,可以刷回来。我也在研究刷控怎么控制小鸡,不会设置

不刷刷回去了,感觉这个固件挺好用,现在这个固件还飞着固定翼和穿越呢,

网友E:
如果在高级模式1下,每个通道相当于一个函数,设定好曲线,中点,最大最小值,反向就行了。具体可以参考我的帖子。有需要在qq联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在高级模式1下,每个通道相当于一个函数,设定好曲线,中点,最大最小值,反向就行了。具体可以参考我 ...

大佬啊,可以加个qq?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啊,可以加个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