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改84cm手抛机

楼主(2018-10-09):
先看图

配置,1510电机kv2200配5吋桨,3s300mah电池,4.3克银燕舵机×3,12a电调,futaba兼容接收机。起飞重量210克。
简要说明
副翼开在翼尖,以增加舵效
舵机深埋以减少阻力,增强美观度
钻眼穿线工艺而非开肠破肚
接收机藏在机翼中
机仓只挖电池和电调槽,而非掏空,以增加机身结构的整体强度
后置平尾舵机,减少拉杆长度并用球头连接,既很好的解决了机头配重问题,同时又增加了美观度,减少虚位。
总之,此机改造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希望这些工艺和方法为广大模友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说明一下,这个飞机不是我改造的,是我群的一个朋友,他很低调,只在群内交流。
这个飞机在实际飞行中可快可慢,可做一些简单的特技,翻跟斗,倒飞等等。滑翔能力也不错,70米高空关掉油门滑翔,留空时间2分03秒。

网友:
做得真精致,大师

网友A:
升降舵机的线是怎么穿到后面的?能给拍个接收和副翼舵机安装图片吗?借鉴一下安装方法!

网友:
好飞好带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B:
其实挖空机身也减不了几克,一般不会多于10克却会影响机身强度。请问球头拉杆和4.3克舵机用的这种舵机臂关键词是什么?

网友C:
学习了,正好有个同款还没来得及改,准备上2204双发来着,楼主这套电装能飞多久啊

网友D:
不错的思路,epp飞机的机身确实不应该掏空,不然硬度太差了

网友E:
是不是有点头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有点头轻呀

楼主介绍的这飞机是前拉机,动力组外加电池都在机头上,估计大致会合适的,再结合飞行视频看看——姿态安定性都挺好,标准的“回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正好有个同款还没来得及改,准备上2204双发来着,楼主这套电装能飞多久啊

如果只玩滑翔,能飞十几分钟,如果玩特技大约六七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舵机的线是怎么穿到后面的?能给拍个接收和副翼舵机安装图片吗?借鉴一下安装方法!

机翼已经粘死,不能拍照片了

网友:
改的真赞 还加了散热

网友:
改装机的典范

网友:
很好,配得上  精改   两个字

网友:
漂亮,妥妥的漂亮,手抛机这样改贼漂亮

网友F:
请教楼主,电机如何与机体固定。

网友:
真不错    好飞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电机如何与机体固定。

电机装在电机座上,电机座用螺丝固定在层板上,层板用胶粘在机头上

网友:
也准备改个84手抛机,上1306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挖空机身也减不了几克,一般不会多于10克却会影响机身强度。请问球头拉杆和4.3克舵机用的这种舵机臂关 ...

08MA的舵机臂,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思路,epp飞机的机身确实不应该掏空,不然硬度太差了

epp飞机的机身确实不应该掏空,不然硬度太差了

----   参考哈

网友:
创意很好

网友:
小别致真东西

网友G:
遛早儿机

网友H:
最后一句话亮了,70米高度两分钟才下来,相当于每秒下降半米多,滑翔比应该可以到12,相对于玩具级别飞机,是很给力的。。。

网友I(2019-02-18):
1.尾舵线是怎么穿过机身的,求方法!2.这个机子的中心在哪里,怎么找?

网友J(2019-07-17):
这个是没有垂直尾翼吧,靠副翼控制方向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