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御”(Mavic/Air/mini)
图传信号经常断了

楼主(2018-10-09):
我的air之前都好好的,最近正常飞没事,一按拍照或者录像就一片灰色,消失
图传
信号。我现在根本不敢飞远,问客服,让我更新固件,也没用。求助啊!这到底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您好,我是大疆的售后技术客服,根据您的描述,我们大疆汪总认为一定是您没用我们大疆的螺丝刀导致的,而且还上来BBB,我们老汪表示非常气愤,建议您把飞机砸掉,渣渣烧毁,这样最合适了。

网友B:
换个内存卡看看 或者把内存卡取出来 机身内存格式化看看

网友B:
春节我的3a 就是放了个不怎么好的内存卡 出现你说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