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X-lite 中文说明书

楼主(2018-10-09):
FrSky 2.4GHz ACCST Taranis X-Lite 手册 本文仅供参考学习,涵盖内容并不全面,有所省略

FrSky 2.4GHz ACCST Taranis X-Lite 数字遥测无线电系统。 作为一个紧 凑便利的发射器,它有一个多功能的操纵杆,它符合人体工程学和紧凑的设计。
为了充分利用我们的系统并安全飞行,请仔细阅读本手册。 如果您在使用系统 时遇到任何困难,请查阅手册,爱好经销商或 FrSky 技术支持。 由于无法预料的生产变化,本手册中的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特殊标记的含义 特别注意以下标记所示的安全性: 危险 - 如果执行不当,可能导致危险情况并导致死亡/严重伤害的程序。 警告 - 可能导致危险状况或导致使用者死亡或严重受伤的程序,如果操作 不当或表面受伤或物理损伤的可能性很高。 小心 - 对用户造成严重伤害的可能性很小的程序,但如果执行不当,可能 会造成伤害或物理损坏。 警告:始终将遥控器组件远离儿童。

布局

概述 (默认开关设置) SA:3 个职位; 长杠杆 SB:3 个职位; 长杠杆 SC:2 个职位; 短杠杆 SD:2 个职位; 短杠杆 (可以选择开关,并在混控菜单中定义它的位置) 调整 Taranis X-Lite 摇杆 X-Lite 有 2 个居中摇杆,可以自定义和调整。您可以根据您的要求更改摇 杆模式和感觉。 注意:请了解如何更改摇杆模式和感觉,参考 FrSky 网站资料 电池极性 将电池连接到电池盒时,确保电池极性正确,否则 Taranis X-Lite 可能无 法开机。 万向节 带霍尔效应传感器的 CNC 加工万向节底座。 规格 型号名称:Taranis X-Lite 通道数量:16 个通道 重量:308g / 376g(含电池) 工作电压范围:6.0〜8.4V 工作电流:190mA @ 7.4V 工作温度:-20〜60 度 背光 LCD 分辨率:128 * 64 型号内存:60 个型号(可通过 MicroSD(TF)卡扩展)

特点 人体工程学和紧凑设计。内部天线和外部天线连接器。128 * 64 的户外可 读背光液晶显示器。M12 Lite 万向节、数字高精度霍尔传感器万向节、模式转 换调整无需拆卸即可访问、CNC 加工万向架底座。智能端口,耳机插孔,Micro SD 卡插槽和 Micro USB 端口(直接充电功能不支持) 。高速内部和外部模块数字接 口,内部:450K,外部:420K,超低延迟(总延迟<20ms,最低至 12ms),兼容 新的 lite 型外部模块,(R9M Lite,MPM Lite 等)易于接近的电池盒,使用(不 包括电池)可更换 18500 锂离子电池,无线功能(可选)。兼容 FrSky Free Link App。支持无线教练系统(需要额外的零件或订购特定型号) ,安装了开源操作系 统 – Open TX。触觉振动警报和语音语音输出(耳机插孔和内置扬声器)

导航菜单 为了浏览菜单,Taranis X-Lite 具有以下按键: ●多功能操纵杆 ●退出按钮 ●改换键

多功能操纵杆: 要导航菜单或小部件,请将多功能操纵杆移至四个方向作为导航。 要进入[系统]菜单,将多功能操纵杆向左移动并保持一秒钟。 要转到[模型]菜单,将多功能操纵杆向右移动并保持一秒钟。 要进入[遥测]菜单,向下移动多功能操纵杆并保持一秒钟。 要检查信息,请向上移动多功能操纵杆并保持一秒钟。

改换键 用调整按钮同时按下改换按钮,调整键 1〜调整键 2 将切换到调整键 3〜调 整键 4

退出键 退出当前页面或操作小部件。

接口定义 TF 卡不提供装运。USB 端口用于升级和读写 microSD 卡和内部存储器的语音 内容.耳机插孔为音频输出,智能端口为固件升级和遥测反馈.

注意 使用前请将电池装入电池盒(18500 锂离子电池)。 电压范围应为 DC 6.0〜8.4V。 小心不要掉落电池。 电压警告闪烁时,请勿从 X-Lite 发射器中取出电池,否则可能会导致此情

内部设置和记忆被破坏。 如果发生“备份错误”警告,请勿使用。

Taranis X-Lite 内部射频模块的型号设置
从菜单进入建立模式(SETUP)界面

第 1 步:设置 Taranis X-Lite 内部 RF 的模式 请参阅下表并将 Taranis X-Lite 设置为该模式 对应于您的接收器(D8,D16 或 LR12)。

Taranis X-Lite 的模式 兼容接收器 输出通道数量
D8 V8-II series in D mode (V8FR-II,V8R7-II,V8R4II, VD5M,etc.) D series(D8R-II plus, D8R-XP,D6FR,D4R-II,etc.)
8 通道
D16 X series(X8R,etc.) 16 通道
LR12 L series(L9R,etc.) 12 通道

注意:X-Lite 的内部模块不支持较旧的 V8 系列接收器。X-Lite EU 版本只 有 D16-EU 和 LR12 模式。 第 2 步:设置通道范围 X-Lite 的内部 RF 模块支持多达 16 个通道。 频道范围是可配置的,并且需 要双倍使用前检查。 第 3 步:设置接收器号码 当你创建一个新的模型时,系统会自动给你一个接收器号码,但这很容易改 变。 接收者号码的范围是 00-63,默认号码是 01(不推荐使用 00)。一旦接收 器被设置为所需的号码并绑定到 X-Lite,绑定过程就不需要了重复,除非接收 器号码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要么将接收器号码设置为前一个或者重复绑定过程。
第 4 步:绑定对码 绑定是指 X-Lite 绑定模式。 移动光标至“绑定”,按多功能操纵杆中心,
, 扬声器会发出蜂鸣提醒您 RF 模块已进入绑定模式。 然后放入模式并完成绑定程 序(详情请参阅接收机手册)。按光标将闪烁,让接收机进入绑定多功能操纵杆 的中心或退出。 第 5 步:设置故障安全模式 有 4 种故障保护模式:无脉冲,保持,自定义和接收器(该模式仅用于 opentx-v2.0.0 固件之上)。 无脉冲:在信号丢失的情况下,接收器在任何通道上不产生脉冲。 要使用 这种类型,请在菜单中选择它并等待 9 秒钟以使故障安全生效。 保持:在信号丢失之前,接收器继续输出最后的位置。 要使用这种类型, 请在菜单中选择它并等待 9 秒钟以使故障安全生效。 自定义:预设为丢失信号所需的位置。 移动光标至“Set”并按多功能操纵 杆的中心,您将看到距离将减少到 1/30。 按下多功能操纵杆的中心或 EXIT 退 出相应的模式。出现故障设置屏幕。 将光标移到要设置失效保护的通道上,然 后按多功能操纵杆的中心。 (移动相应的摇杆或开关时,您会看到通道栏移动。 将通道栏移至想要进 行故障安全保护的位置,然后长按多功能操纵杆的中心即可完成设置。 在故障
安全生效之前等待 9 秒钟。 ) 接收器:在 D16 或 LR12 模式下在接收器上设置故障安全(请参阅接收器说 明),在菜单中选择它并等待 9 秒以使故障安全生效。 注意: 上述说明不适用于 D 系列接收器,它要求 X-Lite 的内部 RF模块处于 D8 模 式。 对于这些接收器,必须在接收器侧设置失效保护(参见接收器说明) SBUS 端口始终输出,无脉冲无法正常执行。 为 SBUS 端口设置“保持”或 “自定义”。 第 6 步:范围 范围是指 X-Lite 范围检查模式。 飞行前范围检查应在每次飞行前完成。将 光标移至“Range”并按多功能操纵杆的中心。 在量程检查模式下,有效距离将 减少到 1/30。 按多功能操纵杆的中心或 EXIT 退出。

FCC 声明
S 15.19 标签要求。 此设备符合 FCC 规则的第 15部分。操作符合以下两个条件:(1)本设备不 会造成有害干扰,并且(2)本设备必须接受任何接收到的干扰,包括可能导致 意外操作的干扰。 S 15.21 信息给用户。 任何未经合规责任方明确批准的变更或修改都可能导致用户无权操作设备。
S 15.105 信息给用户。 注意:根据 FCC 规则第 15 部分,本设备已经过测试并且符合 B 类数字设备 的限制。这些限制旨在为住宅安装中的有害干扰提供合理的保护。本设备可产生 用途并可辐射射频能量,如果不按照说明进行安装和使用,可能会对无线电通信 产生有害干扰。但是,不能保证在特定安装情况下不会发生干扰。如果此设备对 无线电或电视接收产生有害干扰(可通过关闭和打开设备来确定),建议用户采 取以下一种或多种措施来纠正干扰:  重新定位或重新定位接收天线。 增加设备和接收器之间的距离。 将设备连接到与接收器连接的电路不同的插座上。 - 咨询经销商或有经验 的无线电/电视技术人员寻求帮助。*便携式设备的射频警告: 该设备已经过评估,可以满足一般的射频暴露要求。该设备可以在无限制的 便携式曝光条件下使用。

CE  该产品可在以下国家免费使用: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 兰,葡萄牙,希腊,爱尔兰,丹麦,卢森堡,奥地利,芬兰,瑞典,挪威,法国 和冰岛。

飞行安全
警告: 为确保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以下预防措施。 定期进行维护。 尽管您的 X-Lite 使用非易失性保护模型记忆 EEPROM 存储器(不需要定期更换)和电池,它仍然应该有规律的 检查磨损和撕裂。 我们建议您在每年的期间将系统发送到您的 FrSky 服务 中心在您的非飞行季节期间提供完整的驾驶和服务。 电池: 使用充满电的电池(DC 6.0〜8.4V)。 电池电量不足很快就会死亡,导致失 控和崩溃。当你开始飞行时,重置你的发射器的内置定时器,并在期间注意使用 时间。 此外,如果您的型号使用单独的接收器电池,请确保其之前已完全充电 在每个飞行时段。 在电池充满电之前停止飞行。不要依赖收音机的低电量警告系统,仅用于预 防措施,告诉您何时进行充电。每次飞行之前,请务必检查您的发射器和接收器 电池。 哪里飞 我们建议您在公认的模型飞机飞行场地飞行。通过找到最近的爱好经销商, 你可以找到模型俱乐部和领域。 一定要特别注意飞行场的规则,观众的存在和位置,风向以及赛道上的障碍 物。在靠近电线,高楼或通讯设施的地方飞行时要格外小心,因为附近可能存在 无线电干扰。 在飞行区 为防止可能损坏无线电设备,请按照正确的顺序打开和关闭电源开关 1.将油门拉至空转位置,否则解除您的机动发动机的布防。 2.打开发射机电源,让发射机到达主屏幕。确认选择了合适的型号存储器 4.打开你的接收机电源。 5.测试所有控件。 如果伺服运行异常,在确定问题原因之前不要尝试飞行。 (仅适用于 PCM 系统:在调整后至少等待 2 分钟以确保故障安全设置正确,然后 关闭发射器并确认正确的液面位置。请重新打开发射器。) 6.启动你的引擎。 7.全面检查。 8.飞行后,将油门杆置于空转位置,接合任何开关或以其他方式解除你的机 动引擎。

如果您没有按照此顺序打开和关闭系统,可能会损坏伺服系统或控制面,导 致发动机泛滥,或者在使用电动或汽油发动机的情况下,发动机可能会意外打开 并造成严重伤害。  确保你的发射器不能翻转它。如果被撞翻,油门杆可能会意外移动,导致 发动机加速。另外,可能会损坏您的发射器。  为了保持对您的飞机的完全控制,重要的是它始终保持可见。必须避免在 建筑物,谷仓等大型物体后方飞行。否则可能会中断射频到模型的连接,导致失 控。  飞行期间不要抓住发射器的天线。否则可能会降低无线电频率的质量   传输并可能导致失控。
  和所有的无线电频率传输一样,信号传输的最强区域来自于双方   发射机的天线。因此,天线不应直接指向模型。如果您的飞行符合这种 情况,请轻松移动天线以纠正这种情况  在滑行之前,务必将发射机天线延伸至其全长。   折叠的天线会减少您的飞行距离并导致失控。避免将发射机天线直接指 向模型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信号在该方向上最弱。  不要在雨中飞行!水分或湿气可能会通过天线进入发射器或粘贴开口和   导致不稳定的操作或失去控制。如果您必须在比赛期间在潮湿的天气中 飞行,请务必用塑料袋或防水屏障覆盖发射器。如果预计会发生闪电,请勿飞行。

(SD)存储卡处理说明 MicroSD 卡(不随 X-Lite 提供)可以存储各种文件,例如型号数据,音乐, 声音文件,图片和文本。 将卡完全推入时,卡被锁定。要取出卡,请再次推入 卡,它会弹出,让您将其取出。 警告 在插入或取出 MicroSD 卡之前,请务必关闭发射器的电源. 由于 MicroSD 卡是精密设备,插入时请勿过度用力。 如果新版软件版本的遥控器生成的模型数据被复制到旧版软件的版本数据 中,发射器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在复制模型数据之前,请将目标发射器更新为新 的软件版本。 请勿将 MicroSD 卡暴露在灰尘,湿气,水或任何类型的液体中。 输入数据时切勿取下 MicroSD 卡或关闭电源。 切勿将 MicroSD 卡存放在可能受到强静电或磁场影响的地方。 请勿将 MicroSD 卡暴露在阳光直射,过度潮湿或有腐蚀性的环境中。 确保以正确的方向插入 MicroSD 卡。 从 PC 读取数据 由 PC 编辑的音乐和图像文件可以传输到 MicroSD 卡上,并用于 X-Litetransmitter。 用于读写 MicroSD 卡的设备可在大多数电子商店中使用。
存储的数据 由于使用了闪存,MicroSD 卡的使用寿命受到限制。 如果您在长时间使用 后遇到保存或读取数据的问题,您可能需要购买新的 MicroSD 卡。 我们不对任何因存储在存储卡中的数据的任何故障负责,也不能对其进行补 偿。 请务必在 MicroSD 卡中备份您的型号和数据。 Taranis x-Lite 和 MicroSD 卡使用非易失性存储设备,因此即使没有备用 电池,也可以保留所存储的数据。 尽管如此,将传输器中的数据备份到 MicroSD 卡是一种很好的做法。 发射器的时钟取决于内置电池,可能需要偶尔更换。 升级更新 FrSky 正在不断为我们的无线电系统增加功能和改进。 更新(通过 USB 端 口或MicroSD卡)非常简单且免费。 为了充分利用您的新型发射器,请查看FrSky 网站 www.frsky-rc.com 的下载部分 获取最新的更新固件和调整棒的指南。 有关 OpenTX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open-tx.org

网友A:
机翻咯  这个有些读的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翻咯  这个有些读的费劲

经常玩的全英文也找得到位置,新手看看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2018-11-18):
好歹能帮到英文不好的新人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