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装pixhawk用什么载机好

楼主(2018-10-09):
大家好,那款载机性价比高呢,不做3D,只求平稳飞行,续航能力好?

网友A:
亚拓的f3c机型

楼主:
这款可以飞多久呢?

网友B:
这个问题。。。LZ适合滑翔机,乘上热气流,飞到控没电

网友C:
只求续航能力,推荐使用6s驱动690桨,之前有个帖子讲了亚拓550改700的。
推荐电装是好盈v4 120,亚拓730或者4025 850kv左右,11t齿,大概转速是(850kv*24v*11t齿*80%油门/112齿)为1602rpm

网友C:
桨推荐使用fk桨,轻,而且某宝有单凸旋翼,不容易射桨

网友D:
420以上的机都可以,续航看电池匹配和飞机调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