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钱攻略)性价比最高的fpv眼镜

楼主(2018-10-09):
说到FPV眼镜市面上看到的眼镜动则一千多两千起步,太低价格的眼镜效果真的很感人
使用人最多的莫过于三款眼镜,肥鲨,skyzon,aomway,这三款厂家各有特色,本来呢我是抱着换掉br眼罩买个不怎么占空间的眼镜,原本的想法是入个aomway v1,或者skyzone 02s,但是呢,学生党,假期赚的钱有限,又要买动力套又要更新摄像头没有资金的我逛逛发现skyzone 01升级到skyzone02没什么大改动!就增加了dvr功能,还有hdmi接口(48频道对我一个人飞的来说没什么用!还有扫频什么的都没大作用)

于是乎就上闲鱼找找skyzone01,(中间在香港facebook上看到一个五百多的skyzone01忘记收了,第二天就没了,很后悔)然后就买到了个成色还不错的40频道的skyzone01,

其实一直看skyzone一代那个硅胶套不爽,幸运的是刚好联系到skyzone的厂家,送了个二代眼罩(就是白色那个)还顺便坑了一个眼镜壳就很棒,换完看上去就是全新的。
但是呢一直没有dvr功能,想过解决方法但是一直飞大机不需要这个功能所以一直没弄,直到入了66mm的小无刷才发觉自己需要这功能,怎么办呢,市面上的dvr模块都很大,但是总是有迷你的

就入了这个,于是乎拆开眼镜找dvr改放在哪里,既能方便插卡也方便按键,

就找到了这个位置,然后用胶板加假组胶顶着刚刚好很牢固

顶上在加个胶板防止插卡时把dvr模块顶出去,加个3m胶使其可以顶着上面的接收模块,,旁边在顶个橡胶,固定的很牢。

底下开个卡槽完美插卡。

前端按键口和灯完美,里面最好塞个假组胶,防止指示灯漏光到眼睛处。按键口的按键还在想怎么处理然后最重要的接线环节,总共三根线,5v,地线,信号线。翻个墙上油管看到了大神的视频

眼镜主板上这个口为供电口,av接口的地线为地线,万用表一测,嘿4v电压差不多够,

信号线就是av口的信号线,完美

开机正常,完美,性价比最高的视频眼镜,闲鱼skyzone01+dvr总共八百多块钱

楼主:
dvr视频由于最近没时间加上小机坏了还没录

网友A:
个人认为30度视角16:9屏 性价比最高的应该是 AOMWAY V1了
什么功能都带 而且很舒服 超轻 但是外观和接收效果据说不太完美
当时1000整收的全新的 不过不喜欢又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30度视角16:9屏 性价比最高的应该是 AOMWAY V1了
什么功能都带 而且很舒服 超轻 但是外观和接收效 ...

我当时也是想入欧姆威,什么的很好就是丑,而且出的人最近比较少,都差不多一千一一千二价位,听说dvr有点问题就迟迟没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当时也是想入欧姆威,什么的很好就是丑,而且出的人最近比较少,都差不多一千一一千二价位,听说dvr有 ...

dvr 有时候不启动 我就遇到过好几次 断电 拔卡重新上电折腾几次  才解决  其他方面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30度视角16:9屏 性价比最高的应该是 AOMWAY V1了
什么功能都带 而且很舒服 超轻 但是外观和接收效 ...

当年等v1定金2000多,还等了一个多月,结果正式开售比预定的还要便宜,我就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vr 有时候不启动 我就遇到过好几次 断电 拔卡重新上电折腾几次  才解决  其他方面还不错

我买来没用几次dvr就再也用不了了,不过其它使用效果还不错

网友:
求SKYZONE厂家联系方式,顺便说一下 我1000块收的02用着也挺好

网友C:
我为什么发疯买了个全新eyezone,花了我1500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为什么发疯买了个全新eyezone,花了我1500银子

那个好像视场角才28度,分辨率也不是很高

网友D:
为什么那么多人买肥鲨而不选择国产眼镜并不是因为功能上的问题,而是肥鲨的光学模组比其他品牌的真的强很多,所以才选择肥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那么多人买肥鲨而不选择国产眼镜并不是因为功能上的问题,而是肥鲨的光学模组比其他品牌的真的强很多 ...

首先得有钱

网友E: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F:
小dvr 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dvr 叫什么名字

蓝天的,你搜dvr模块

网友:
接收到的视频效果如何

网友G:
楼主有缘,我的眼镜跟dvr跟你的完全一样,但我面前还没内置,现在把dvr接在飞机的摄像头上。但目前发现两个问题,一是这个dvr启动很慢,感觉通电后差不多要等一分钟才能按下去开始录制,二是我录飞机摄像头的图像有斜纹,不知你有没有这现象?另外还有就是发热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缘,我的眼镜跟dvr跟你的完全一样,但我面前还没内置,现在把dvr接在飞机的摄像头上。但目前发现两个 ...

还好吧我开着没觉得很烫,然后改装好后就去外地了还没测试

网友(2018-11-09):
请问一下音频的输入和输出是那2个接口呀

网友H:
楼主你好楼主
我昨天刚买个Aomway v1
不知道咋样
你的01眼镜分辨率是854×480吗
为啥我看01s的分辨率却只有680×480

网友I:
同求SKYZONE厂家联系方式

网友J:
我用的奥姆威V1 感觉还不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我赞同你的说法,我是经历者,除非真不玩了!

网友K(2019-02-06):
兄弟是天津的吗?

网友L(2019-03-25):
请问你是换了skyzone02的壳才能安装02的面罩吗,01的壳是不能上02面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