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论坛大神pixhawk 自动起飞的问题

楼主(2018-10-09):
为什么我已经设置了航点,第一个航点takeoff,第二个航点waypoint写入飞控成功,然后解锁,切auto模式,推油门电机不启动是咋回事?请大神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设置自动航点后加速度传感器会检测飞机状态,抛飞的一刹那会自动启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自动航点后加速度传感器会检测飞机状态,抛飞的一刹那会自动启动电机。

我是滑跑起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滑跑起飞的

自动起飞针对弹射和手抛,滑跑请切手动或自稳 手动加油跑

网友B:
把加速度检测  或者其他手抛  弹射的条件都去掉,切auto就能自动加油门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加速度检测  或者其他手抛  弹射的条件都去掉,切auto就能自动加油门起飞

加速度检测哪个参数?

网友:
要达到启动油门的条件才会启动
具体条件你直接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加速度检测  或者其他手抛  弹射的条件都去掉,切auto就能自动加油门起飞

我加手抛的和加速度检测条件都去了,还是不能自动启动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加手抛的和加速度检测条件都去了,还是不能自动启动电机

机头朝向takeoff点。。起飞高度爬升角度啥的都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头朝向takeoff点。。起飞高度爬升角度啥的都没问题吧。。

你书页里的参数都准确设置了,切auto模式,tkoff_tdrag_elev=-20有响应,电机还是
没有启动,另外请教fbwa_tdrag_chan怎么设置为遥控器瞬时开关通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书页里的参数都准确设置了,切auto模式,tkoff_tdrag_elev=-20有响应,电机还是
没有启动,另外请教fbw ...

我上次测试的时候等了一会儿电机才启动,不是立刻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测试的时候等了一会儿电机才启动,不是立刻启动

没有啊,我也是等了好久电机没有启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我也是等了好久电机没有启动

检查解锁没  GPS有没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解锁没  GPS有没有信号,

收星22颗,已经解锁

网友:
我只要切到AUTO模式电机立马就转了,以前这样误操作把桨弄坏了好多,幸好人没受伤

网友:
你好。请问这书哪里买的

网友:
加速东没有是不会有油门输出的

网友(2018-11-15):
你用的是pixhawk的固件吧,要是的话地面站里有一个滑跑起飞的参数(参数里有throttle,好像还有takeoff)要改动下,好像是从off改为on,具体哪个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