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请问一下各位前辈关于遥控器相关的知识

楼主(2018-10-09):
我想用天7改个一体控,把其中的一个三档开关用来控制油门(一个控制上升 一个悬停 一个下降,NAZA的飞控),再把旋钮开关改成另一个三档开关控制其飞行模式,把控制油门和旋转的摇杆换成类似游戏机上的十字形按键来控制两轴舵机云台的运动,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技术难题,有没有可行性。因为我是电子小白,对遥控器的控制原理也不太了解,还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真心感谢了~

楼主:
类似于这样的   把左手的两个旋钮开关变成游戏手柄上的十字形按键   左手边控制云台相关  右手边控制无人机的姿态  能够实现么  有没有什么限制啊

网友:
模型界的遥控好不容易从开关遥控进步到了比例遥控,这位兄台为何这么想不开要倒退回解放前呢?

网友:
很简单啊,就按照你的想法最后连接线就行了。控制无人机姿态的就用之前遥控器的遥感就行。
油门开关的话那就是不能比例移动了。

网友A:
遥控器基础的4个通道其实就是旋钮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基础的4个通道其实就是旋钮开关。

就是电位器嘛 0 0      老哥你觉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么  直接把零件拆下来换了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电位器嘛 0 0      老哥你觉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么  直接把零件拆下来换了可行吗

我觉得整出来应该是没问题,只是要注意行程量的问题。油门位置  最大油   最小油   悬停  可能飞起来感觉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