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10 刷机后设置x360直升机(kbar为例)【更新中】

楼主(2018-10-09):
这控不解释,刷suvsuv固件后的设置,官方固件也适用

同时请参照组长的450组装贴来看

楼主:
待上传直机基础调试部分

楼主:
待上传kbar设置部分

网友A:
先顶
可以用传统模式的,设置简单。搞基模式看着太复杂
suv好久不更新了,这个第三方原版固件现在加了好多功能。
比如sfhss可以设置频点漂移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传统模式的,设置简单。搞基模式看着太复杂

习惯啦,毕竟每个通道像函数一样,感觉对每个通道设置起来更容易一些,之后也会补上传统模式的设置

网友:
先收藏,虽然我是原厂固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习惯啦,毕竟每个通道像函数一样,感觉对每个通道设置起来更容易一些,之后也会补上传统模式的设置

不过这个新版固件也有bug,默认副翼和方向通道是对调的。必须进入搞基模式调回来。
我的是这样的,不知道是不是个例

楼主:
待上传外场首飞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这个新版固件也有bug,默认副翼和方向通道是对调的。必须进入搞基模式调回来。
我的是这样的,不知道 ...

我的不是,我的是按华科尔的方式设定的,但是一般定义都是futaba方式,1升降,2副翼,3油门,4方向,5感度,6螺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不是,我的是按华科尔的方式设定的,但是一般定义都是futaba方式,1升降,2副翼,3油门,4方向,5感 ...

我刷suv固件没事,刷原版就对调,高级模式里通道选项,副翼后面写着升降,升降后面写着副翼。
好像把楼带偏了,楼主继续

楼主:
待上传外场调试部分

楼主:
待上传外场视频

楼主:
今天到这,明天等最后一批配件到了后继续设定x360

网友:
哇塞 X360好小啊,小屁孩

网友:
神控一个!!!

网友:
来看x360的

网友B(2019-02-09):
兄弟 怎么降压 bec输出7.6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 怎么降压 bec输出7.6呢……

哪里的降压输出到哪里呢?一般就是bec吧,v4系列电调可以调节到7.6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里的降压输出到哪里呢?一般就是bec吧,v4系列电调可以调节到7.6的

bec输出是7.6v 想用sbus接收机 怎么把电压降到5v给接收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c输出是7.6v 想用sbus接收机 怎么把电压降到5v给接收机供电?

ams1117-5v,用这个元件去降压,淘宝也有专门的降压板,把这个模块串联到里面就好,挺稳定的。

网友C:
谢谢lz分享!小白问一句楼主,接线图那里rx1002的1-10通道,为何数起来接线端子只有九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lz分享!小白问一句楼主,接线图那里rx1002的1-10通道,为何数起来接线端子只有九个呢?

侧面有一个,另一个我记得是清楚固定id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侧面有一个,另一个我记得是清楚固定id的

啊谢谢解答!明白了!就是九个打横的一个打竖的

网友:
如果不是运用到混控的话还是改成普通模式,高级模式调起来比较没那么通俗易懂

网友:
一直用来飞模拟器

网友:
讲的真是详细,学习了,顶下楼主

网友C:
LZ怎么没有后续更新了,一直等着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怎么没有后续更新了,一直等着看呢

对调飞机足够了,剩下当时忙着学习就调好交给同学飞去了。有机会剩下慢慢补

网友D(2019-03-30):
我的副翼没有左方向输出是怎么回事,请楼主指教。新改的D10万能控,到我手是万万不能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不是,我的是按华科尔的方式设定的,但是一般定义都是futaba方式,1升降,2副翼,3油门,4方向,5感 ...

我入魔至今是日本手,1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用神控副翼和升降互换了,如何改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lz分享!小白问一句楼主,接线图那里rx1002的1-10通道,为何数起来接线端子只有九个呢?

侧面有两个横着的杜邦插口,一个是取消ID的,一个是10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入魔至今是日本手,1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用神控副翼和升降互换了,如何改回来?

不改,华科尔自家就是这么定义的,就跟地平线把一通道定义为油门一样。推荐改输入,每个通道输入可以自由更换,我都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副翼没有左方向输出是怎么回事,请楼主指教。新改的D10万能控,到我手是万万不能控了

校准了么?没校准去遥控设置-遥控设置里面校准,旋钮都是校准之后才能用的。还不行拆控,看是不是电阻或者接线问题。这个控电阻还是挺耐用的有可能线断了,我之前就有过线断了显示有问题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