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无法解锁

楼主(2018-10-10):
pix调直机无法解锁,提示如下,有遇到过的吗,求指导,谢谢

网友A:
校准遥控器

网友:
你遥控器的最高值太小了
具体原因你自己检查

网友:
额。。这个提示很好理解吧。。
油门最大值太低。

网友:
校准遥控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遥控器

问题已解决,油门通道行程终止点太小了,最大最小值都改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