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g7.5模拟器掉头罩问题

楼主(2018-10-10):
首先去官网下载能支持掉头罩的模型

楼主:
具体看这个帖子最近跟风入了G7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7327

在这里载入

楼主:
模型载入需要等一会等它显示出模型图片就可以了,迫不及待试飞会发现还没起来头罩掉了就复位了然后一直重复掉了复位掉了复位

楼主:
这个时候要先去设置里把物理参数的自动延时改成0(复位手砸空格就行)然后ok退出,这时候再飞头罩掉了依旧可以飞了

楼主:
要是想要带头罩飞就要再设置以老狗700xxt机型为例选择完模型然后在标题栏选择飞机编辑

楼主:
出来一个设置窗口看底下还有几个参数选项,选择这个Elect...再选择子目录servos

楼主:
这个servos目录下再选择点击canopy release servo

楼主:
这个输入通道就是头罩掉落开关默认是通道9,模拟器通道却配置了8通道,通道九无效的就出现无法控制的掉,选择任意一个通道作为开关建议用通道5,叉掉界面提示是否保存点是

楼主:
这样就可以控制头罩掉不掉了,机型下要有这个canopy rele servo这个参数才能控制掉头罩,有的机型只有cannopy rele 没有servo这时候只能改成通道8永久不掉头罩,否则即便改通道五还是直接掉头罩

楼主:
在模拟器配置遥控界面里面通道反应看清楚,通道8开关关闭时通道5和通道7会干扰这时候就你再打5.7开关也没用了,默认通道8打开就是idup开关转速上升这时候通道5,7开关就正常使用了

楼主:
g7直升机默认直接3d模式,即便打开控上的3d开关定住油门同时螺距也锁定了,不知道怎么设置但是不影响飞行有些人实际飞也是直接3d模式起飞

楼主:
我的模拟器是黄金好几十合一带按钮那种

楼主:
最后放几张图

网友:
这是我见过最牛逼的帖子,没有之一!
留名学习!

网友:
因为掉头罩我放弃了g7,多谢分享

网友A:
谁有xl520的文件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有xl520的文件分享一下

我没找到xl520或者700机型

网友:
根据楼主分享的经验。结合我用的G7 发现没有这个servos目录
但是直接可以选择canopy release servo。改动一下通道就不会掉头罩了。我设置到8通道。终于不怕5通道开关一直闪闪的影响飞行了!
上两张图片,方便大家寻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时候要先去设置里把物理参数的自动延时改成0(复位手砸空格就行)然后ok退出,这时候再飞头罩掉了依旧 ...

“自动延时改成0”:即重置模型需手动完成。当头罩掉落后,意味着模型出了故障。在默认的3秒后模型被自动重置了,也就是飞不了几下就重新开始了。

那么设为0和非0有什么区别呢
1,设定为0
在有一定的故障率设定下练习救机时,需将自动延时改为0。直到按下空格键,模型才能被重置。
比如尾桨意外飞了,机体高速自旋,此时可以练习如何救机。
如果自动重置为非0值,在指定的秒数到达后,系统会自动重置模型,练习被中断。
当然也可设定为比如10秒,10秒内还没救机成功,基本是炸定了。
不如自动重新开始吧。

2,设为指定秒数
在指定的时间到达后自动重置模型,不用腾手去按下空格键。
比如设为1秒,在专项的无动力降落训练里,降落失败,1秒后自动重新开始。
这样就能专注的练习熄火降落。
再比如设为3秒,当模型撞了某处后,虽不影响飞行,但在现实中这样的碰撞肯定有要检查的地方。

在模拟器里也最好保持这个习惯,有一定量的碰撞就重置模型。让你知道刚有什么动作撞了。

对于碰撞,模型也有属性定义各部件的强度。
比如可以自行修小大小桨、脚架的强度,稍有点接触就重置。
让自己随时保持小心谨慎的心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有xl520的文件分享一下

这个也许只有找小罗要,但可能他也没有。
在模拟器里制作一个模型还是有一些困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延时改成0”:即重置模型需手动完成。当头罩掉落后,意味着模型出了故障。在默认的3秒后模型被自动 ...

这注释不错

楼主:
在贴个g7设置的传送门
G7模拟器futaba详细设置总结,希望能帮助到不会的朋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7322

楼主:
心血来潮久闻next模拟器大名,去官网下载试玩了2分钟,手感和视觉确实比g7和凤凰好的多,决定转移战场了心疼钱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