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有虚名的肥鲨天线

楼主(2018-10-10):
这玩意飞1.1公里就没信号了,我在淘宝上买的10元一个的天线飞1.7公里都没问题啊,什么情况?

网友:
确实正品?还有就是发射接收天线是如何组合的?左旋还是右旋?

网友:
看你买的是多少钱的,这东西假货很多

楼主:
就这家店,不知道是不是正品

网友A:
这价格 楼主 你猜是不是正品

网友:
楼主对远航还是这么热心

网友B:
十块一个的天线是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块一个的天线是什么样子

淘宝 蘑菇天线,定位价格10元,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 楼主 你猜是不是正品

正品什么价格?

网友:
正品肥鲨蘑菇一个价格过百 你这20多的………

网友C:
15年买的,现在都白菜价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年买的,现在都白菜价了啊

一根天线要100多?图传要400多,我的那架飞机才多少钱啊

网友:
以前100++元一根,大多数是右旋圆极化,白头的是左旋圆极化,而且现在假的很多,入黑羊的吧。
而且你那么爱远航上个大平板AAT吧,哪怕是人肉的也可以吧

网友:
正品肥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根天线要100多?图传要400多,我的那架飞机才多少钱啊

好东西,不便宜。。。

网友D:
这个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格

太便宜了吗?

网友:
省钱是费钱的开始。。。要是飞丢了就不好玩了。。

网友:
天线就是暴利,这种加工费时 精度难以保证自然贵;出了印制板天线 便宜不少 这种高价货买的人少了

网友:
兄弟,假肥鲨天线了解一下

网友E:
楼主太逗了 20买的肥鲨

网友:
正品138块啊你买了山寨的,说人家效果差,肥鲨表示这锅不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太逗了 20买的肥鲨

楼主不是来秀下限就是来骗回复的

网友F:
请大神普及一下正品肥鲨和山寨肥鲨实际硬件有什么区别,我拆开过实在看不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大神普及一下正品肥鲨和山寨肥鲨实际硬件有什么区别,我拆开过实在看不出

飞鲨和10元左右的三叶草乃至自己用铁丝弯曲出来的三叶草的区别就是。。。。

精度问题。每个叶片的倾角,叶片铜丝的长度,叶片在多长的时候需要折角,一个叶片两个折角。还有三个叶片的对称程度。这几项参数都要精确到毫米以内,用毫米来形容都太宽裕了。总之贵的天线值钱的并非天线材料本身,而是工艺精度和天线出货前的测试精调。。。

又所以现在有宝塔这种PCB的天线,机器加工PCB印刷覆铜板批量精度大大提高,飞鲨这么贵的天线现在相对没有以前那么强势了。

网友:
这么便宜,对得起了。陆风的价格买不到路虎。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飞鲨和10元左右的三叶草乃至自己用铁丝弯曲出来的三叶草的区别就是。。。。

精度问题。每个叶片的倾角 ...

推荐一个吧

网友:
我买的一支128…你的20多元,山寨的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飞鲨和10元左右的三叶草乃至自己用铁丝弯曲出来的三叶草的区别就是。。。。

精度问题。每个叶片的倾角 ...

顺便请教,像宝塔天线、糖果天线,是不是必须成对使用啊?我之前都单独买过,使用时跟常规四叶草接收配合用,发现效果都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顺便请教,像宝塔天线、糖果天线,是不是必须成对使用啊?我之前都单独买过,使用时跟常规四叶草接收配合 ...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顺便请教,像宝塔天线、糖果天线,是不是必须成对使用啊?我之前都单独买过,使用时跟常规四叶草接收配合 ...

只要旋向一致可以混搭品牌或者种类基本没有影响。。。至于某牌子说收发都要用一模一样的这种事怎么说呢。也许有精神上的附加BUFF。可能有轻微提升吧

网友G:
PCB精度好控制啊,买PCB的比如宝塔这样的,很多小棒棒糖里面也就是宝塔。便宜而且不会像20的蘑菇和正品飞鲨那样有巨大差距。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我用過最好用的是華耀的鞭子天線
輕又耐摔每隻距離都很穩定
接收用一個指向平板加一支直天線就很好了
寶塔或蘑菇常碰見山寨或匹配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用過最好用的是華耀的鞭子天線
輕又耐摔每隻距離都很穩定
接收用一個指向平板加一支直天線就很好了

好东西都不便宜,要55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PCB精度好控制啊,买PCB的比如宝塔这样的,很多小棒棒糖里面也就是宝塔。便宜而且不会像20的蘑菇和正品飞 ...

好的,我用棒棒糖天线飞吧

网友J:
20多买肥鲨天线
楼主自己的问题吧
这么便宜还想买到正品
不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20多买肥鲨天线
楼主自己的问题吧
这么便宜还想买到正品

知道了,买了假货,唉,太坑人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东西都不便宜,要55元一个

55元我這裡應該可以買三支....
我自己也做了不少天線
就算最簡單的鞭子只要長度或絕緣層切口沒做好
效果保證差
更何況小作坊隨便拗拗的山寨貨
還是買正牌貨才能確保品質
沒比賽的話天線很少壞吧
多花一點點值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55元我這裡應該可以買三支....
我自己也做了不少天線
就算最簡單的鞭子只要長度或絕緣層切口沒做好

嗯,有道理,我飞穿越,天线是炸坏的

网友:
正品的100多元的,你这肯定假货。

网友K:
25块钱想买肥鲨正品想多了吧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K:
25块钱想买肥鲨正品想多了吧楼主
哈哈,谢谢,当初还觉得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