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3

楼主(2018-10-10):
调机的几个问题,悬停用哪种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普通螺距和循环螺距分别设置多少,陀螺仪感度多少。。请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网友A:
悬停:-2 0 11度螺距 油门值为0 25 50 75 75 (根据转速设油门值)
普通螺距为±11° ±12度 循环螺距按陀螺仪给的,感度为调到没有金鱼尾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悬停:-2 0 11度螺距 油门值为0 25 50 75 75 (根据转速设油门值)
普通螺距为±11° ±12度 循环螺距按陀 ...

我380悬停定速75%,螺距±12度,螺距曲线斜直线

网友:
悬停亚拓推荐是-2,+5,+12;0,40,60,100

网友:
x360 11t 马达齿 油门曲线直线75% 螺距斜线 正负12度。
k8:主旋翼 风格80 敏捷90 陀螺增益60 ,
博士帽里面,模拟副翼0、指数0、控制回路勾选上。

尾旋翼 偏航比率 90 感度大概60% 无金鱼尾即可,
博士帽里面,指数0、控制回路勾选、螺旋总距24。

自动微调 关闭激活

网友:
不定速怎么停的稳.....油门0-50 50 50 50。螺距最好开始就适应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