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槽,终于知道为社么我焊接的都是狗啃一样了

楼主:
查看数: 5591 | 评论数: 52 | 收藏 3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8-10-10 13:21

正文摘要:

刚入模不久,之前玩的东西动力都小,没焊接过T插,XT60这样的,都是很细的线,18线都算粗了。手上的工具就是淘宝店买玩具 ...

引用 网友A:
焊点必需光亮,不然看着难受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铅和无铅焊料 含铜 含银焊锡对比

学到了 原来焊芯片是这么焊的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我居然用的6块钱一把的烙铁和3块钱一卷的焊锡

早换早爽,绝对用起来不一样。南京到北 京,QQ,Q5都可以,但是体验不同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我居然用的6块钱一把的烙铁和3块钱一卷的焊锡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白光调温电烙铁,工具不能省

已入黄花907 60W,目前用的挺好,14线焊接无压力,再大暂时没试过
引用 网友E:
用白光调温电烙铁,工具不能省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锡丝分有铅和无铅的,无铅的熔点低且光亮,有铅溶点高而黑,你先确认下是不是同类锡丝再比较比较好

反了吧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换黄花907,好用,宝工好像更好,更贵

我选宝工的唯一原因就是烙铁头短,方便操作,如果烙铁太长了,你手很不容易抓稳;再有也贵不了多少。我那个不到50块,烙铁头单买7块,很便宜了
引用 网友H:
白光T12你值得拥有,还是整个焊台吧
引用 网友I:
我用白光的FX-888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用快克305焊台,觉得焊台比烙铁好些,热容大,温度准确。

焊台必须更好,看起来都专业
引用 网友J:
我用快克305焊台,觉得焊台比烙铁好些,热容大,温度准确。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这么过来的,我以前也是十几块的电烙铁,功率不够,插头都烫变形了都焊不上,后来换了宝工的电烙铁果然不 ...

已换黄花907,好用,宝工好像更好,更贵
引用 网友G:
都这么过来的,我以前也是十几块的电烙铁,功率不够,插头都烫变形了都焊不上,后来换了宝工的电烙铁果然不一样,比较推荐的,原因就是前面金属头还有烙铁头部分短,比较省劲,也比较稳,本来想用千住的焊锡,结果都是论斤卖的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温度是非常重要的,夏天我用240摄氏度左右就够了,现在秋天了,要设置到260摄氏度,插脚元件300左右。
普 ...

您太专业了,我就偶尔焊接个接头,一般我调380度,点松香,上锡,现在焊接挺顺。
引用 网友L:
航天军工用的Sn62Pb36Ag2,亮瞎眼
引用 网友K:
温度是非常重要的,夏天我用240摄氏度左右就够了,现在秋天了,要设置到260摄氏度,插脚元件300左右。
普通烙铁最好配上海绵使用,防止烙铁头烧死,一层黑黑高温氧化物,会导致温度传递不出来
海绵打湿并甩掉多余水分
烙铁通电后尽量不要撞击

普通烙铁如果条件允许最好接根底线。

最后,注意通风,保重身体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虽然不好看,但是比以前好多了

是呀,不和别人比,就和自己以前的比好多了,说明工具还是很重要的。
引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黄花907到货,迫不及待的试试了,就是爽,一口气焊了两个电调,两个电机,虽说线细了点,但是和以前完全不 ...

虽然不好看,但是比以前好多了

网友(2018-10-10):
某宝搜“白菜白光”,便宜好用。

网友:
黄花60w,对我来说能用到退魔

网友N:
应该要考虑铬铁头的热容量,并不是单纯考虑铬铁头的温度。
一般70W左右的恒温铬铁焊接XT60头就几乎是极限了。有条件,备一把双温铬铁,20W-200W的就可以;焊接大焊点要保证铬铁头的体积也要大,尽量保证5秒内焊接完成。

网友O:
亲,难道没人告诉你,焊锡的熔点还和锡的纯度、直径有关吗?

一般电子焊接20W。功率再大不超过35W,因为长时间烙铁接触电路板,容易导致铜箔脱落。

对于纯度63%的焊锡丝,20W无压力。如果要求速熔,那么可以采用细焊丝,高纯度焊丝,有铅焊丝,加松香。焊点光亮又圆融。

如果亲非要使用有铅焊丝,低纯度焊丝,还要速焊,那不是没有办法。那么就要用白光之类的烙铁了。不过价格上千,你是否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N:
应该要考虑铬铁头的热容量,并不是单纯考虑铬铁头的温度。
一般70W左右的恒温铬铁焊接XT60头就几乎是极限了 ...

嗯,原来用的尖头,这次也买了马蹄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原来用的尖头,这次也买了马蹄头

最好用大刀头,也就是K头。

楼主:
引用 网友O:
亲,难道没人告诉你,焊锡的熔点还和锡的纯度、直径有关吗?

一般电子焊接20W。功率再大不超过35W,因为 ...

确实不懂这些,不过我的30W电烙铁放到电调原厂焊点上,确实很难融化

网友P:
技术问题,与材料工具没太多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P:
技术问题,与材料工具没太多关系

技术有问题,工具也用问题。水平再高,我不信能用的我的工具焊好,连人家原厂的焊点都不能融化的电烙铁能焊好也是神了。

网友Q:
20W用了很多年,我也不明白原厂焊点用的焊锡是什么,确实有的难化开,一般我都在焊点上再加点自己的焊丝,用焊锡融化焊锡不是直接烙铁烫,只要不是散热面积太大的都能解决。

网友:
烙铁要上到锡才好焊,还要配合松香使用。焊锡膏是有腐蚀的,不好用

楼主:
黄花907到货,迫不及待的试试了,就是爽,一口气焊了两个电调,两个电机,虽说线细了点,但是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焊点也圆润光亮了,和以前的狗啃屎完全不一样

这是练手的电调,之前左边两个电源线死活焊接不上,现在很轻松就搞上去了,右边三个连电机的,上面两个就是之前的设备的作品,下面的是新设备搞的,旧焊锡没清理干净所以不亮

有了信心之后直接正式干活,两个电机,两个电调,海潮改双发用的,很顺利的都焊接完成,焊点和原厂不能比,但是比我以前的好多了,圆润了,也亮了

以后谁再说工具无所谓,关键是技术,那您就做技术大神吧,我毫不犹豫的选择好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Q:
20W用了很多年,我也不明白原厂焊点用的焊锡是什么,确实有的难化开,一般我都在焊点上再加点自己的焊丝, ...

亲,我刚刚测试过了,就是功率小了,早点换吧,早换早舒服

网友:
我也才知道,焊锡还有这么多种类。。

网友M:
引用 楼主:
黄花907到货,迫不及待的试试了,就是爽,一口气焊了两个电调,两个电机,虽说线细了点,但是和以前完全不 ...

虽然不好看,但是比以前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虽然不好看,但是比以前好多了

是呀,不和别人比,就和自己以前的比好多了,说明工具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K:
温度是非常重要的,夏天我用240摄氏度左右就够了,现在秋天了,要设置到260摄氏度,插脚元件300左右。
普通烙铁最好配上海绵使用,防止烙铁头烧死,一层黑黑高温氧化物,会导致温度传递不出来
海绵打湿并甩掉多余水分
烙铁通电后尽量不要撞击

普通烙铁如果条件允许最好接根底线。

最后,注意通风,保重身体

网友L:
航天军工用的Sn62Pb36Ag2,亮瞎眼

楼主:
引用 网友K:
温度是非常重要的,夏天我用240摄氏度左右就够了,现在秋天了,要设置到260摄氏度,插脚元件300左右。
普 ...

您太专业了,我就偶尔焊接个接头,一般我调380度,点松香,上锡,现在焊接挺顺。

网友G:
都这么过来的,我以前也是十几块的电烙铁,功率不够,插头都烫变形了都焊不上,后来换了宝工的电烙铁果然不一样,比较推荐的,原因就是前面金属头还有烙铁头部分短,比较省劲,也比较稳,本来想用千住的焊锡,结果都是论斤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这么过来的,我以前也是十几块的电烙铁,功率不够,插头都烫变形了都焊不上,后来换了宝工的电烙铁果然不 ...

已换黄花907,好用,宝工好像更好,更贵

网友J:
我用快克305焊台,觉得焊台比烙铁好些,热容大,温度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用快克305焊台,觉得焊台比烙铁好些,热容大,温度准确。

焊台必须更好,看起来都专业

网友I:
我用白光的FX-888

网友H:
白光T12你值得拥有,还是整个焊台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换黄花907,好用,宝工好像更好,更贵

我选宝工的唯一原因就是烙铁头短,方便操作,如果烙铁太长了,你手很不容易抓稳;再有也贵不了多少。我那个不到50块,烙铁头单买7块,很便宜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锡丝分有铅和无铅的,无铅的熔点低且光亮,有铅溶点高而黑,你先确认下是不是同类锡丝再比较比较好

反了吧

网友E:
用白光调温电烙铁,工具不能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白光调温电烙铁,工具不能省

已入黄花907 60W,目前用的挺好,14线焊接无压力,再大暂时没试过

网友D:
看了一下,我居然用的6块钱一把的烙铁和3块钱一卷的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我居然用的6块钱一把的烙铁和3块钱一卷的焊锡

早换早爽,绝对用起来不一样。南京到北 京,QQ,Q5都可以,但是体验不同

网友B(2018-11-22):
引用 网友C:
铅和无铅焊料 含铜 含银焊锡对比

学到了 原来焊芯片是这么焊的

网友A:
焊点必需光亮,不然看着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