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问多轴飞行器的几个问题,谢谢

楼主(2018-10-10):
看了好久的论坛,看到大神的各种作品,硬件基本了解了一点,软件还为0,所以请教几个问题:
1:看到笔记本上的飞行软件,可以定点的软件,可以示地图,GPS信号,飞行器的各种参数等,是什么软件?哪里买得到
2:还有手机上也有这种软件,可以显示地图,GPS信号,飞行器的各种参数等,是什么软件?哪里买得到
3:飞控怎么和此软件联系上,是买飞控了后就可以提供此软件吗

网友A:
看你想玩成品还是自组了自组的话软件不用买啊,开源大法好,你说的应该是apm的地面站吧,挺好的,可以用usb线连接,也可以用无线数传模块连接进行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想玩成品还是自组了自组的话软件不用买啊,开源大法好,你说的应该是apm的地面站吧,挺好的,可以用usb ...

谢谢,我是自己组装,软件叫APM吗,有没有教程什么的,哪儿可以下载

网友:
问百度,啥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是自己组装,软件叫APM吗,有没有教程什么的,哪儿可以下载

mission planner

网友:
有开源的啊

网友:
手机上用的是飞鱼地面站,要买个数传模块。去问淘宝卖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