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外罗盘不起作用

楼主(2018-10-10):
pix外罗盘不起作用,转动没反应,可以校准,电脑有数据,就是校准完事在飞行数据里看没反应,直接就是主控的罗盘有反应,关闭主控自带的罗盘都不好使,各位老哥有没有这种情况?支个招呗,古剑现在是3.3.1,最新的固件也不行,换了地面站的版本也不行

网友A:
pix外罗盘不起作用,转动没反应,可以校准,电脑有数据 ,句怎么说? 设返应也能校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外罗盘不起作用,转动没反应,可以校准,电脑有数据 ,这句怎么说? 设返应也能校淮!!!

老师,用的最新的地面站,校准罗盘的时候能采集到数据点,显示在正常范围,但是校准完事之后,在飞行数据里转动GPS,方向不动,但是转动主控方向数据会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用的最新的地面站,校准罗盘的时候能采集到数据点,显示在正常范围,但是校准完事之后,在飞行数据 ...

飞控内带陀镙仪 不用罗盘也能转,但指向不准确的. 你把外置罗盘拆下, 单独转动gps 看地面站有数据没

你有在总参数内 有设定用双gps吗??

楼主(2019-02-26):
引用 网友A:
飞控内带陀镙仪 不用罗盘也能转,但指向不准确的. 你把外置罗盘拆下, 单独转动gps 看地面站有数据没

...

总参的那个命令是管gps的,老师

网友:
有可能是端子接触不良!线比较硬的话容易出这种问题!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教一下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9-07-22):
刷老版本的固件解决了

网友(2022-07-19):
结口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