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纳斯,冲浪者,好小子,FMS魔鬼V2哪个抗风性好点?

楼主(2018-10-10):
塞纳斯,冲浪者,好小子,FMS魔鬼V2,等入门机,哪个户外江边抗风性好点?
或者有其他推荐(新手向)

网友A:
推荐冲浪者或者魔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冲浪者或者魔鬼

魔鬼和冲浪者玩上去有什么不同,求解,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魔鬼

魔鬼和冲浪者玩上去有什么不同,求解,多谢了

网友:
大多数固定翼抗风性都挺差,最适合在3 4级风力以下飞行,相对而言油机和飞翼能强点儿,但不太适合初学者,最抗风且不挑场地的是穿越机,但这不属本栏目内容了

网友:
飞机重,动力足,抗风。飞机轻,好飞。

网友:
魔鬼和冲浪都挺能飘,但是魔鬼可以练习起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魔鬼和冲浪者玩上去有什么不同,求解,多谢了

练五边比较合适

网友:
好小子800比较灵活

网友:
4个冲浪者了,你懂的

网友:
魔鬼好飞,而且可快可慢,上4S电GPS测能到100,降落速度30不到就可以,个人认为是很好的入门机。。 新手先用3S电练手,再上4S电。 而且换了4S电之后抗风性也提升不少。

网友:
抗风能力按说不是由“某个机型”决定的,而是受多重因素影响的:(1)翼型、翼展;(2)推重比;(3)起飞重量;(4)设计空速;(5)形阻;(6)舵量/效;(7)气动安定性(指包括重心、升力中心等布置对安定性的影响);(8)混控设置…… 其中有的是由机型先天决定的,不好改变,如翼型、形阻等;而有的在装机时有机会自主调整/安排,如起飞重量、动力属性、重心等。
因此,对于抗风性来说,在不可控的机型因素基础之上,又有很多可控的因素可以自主把握,甚至把握得“好与坏(无褒贬之意)”会对抗风程度形成质的差异——即这里边确实不是在机型设计层面早被“规定”好了的,而是在装机/制机/改造环节有很大空间的。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祝在风中爽飞!

网友:
板机苏27非常抗风,7级风飞的很稳

网友:
冲浪者嘛,顾名思义就是风大也能浪,100多点一架,入门经济实惠

网友D:
魔鬼好飞,就是贵点

网友:
冲浪者试过5级风飞,可以空中悬停(50%油门),全油门逆流而上不是问题,配置朗宇2216  KV1400  9寸桨,3s电池。

网友:
楼主一次都没飞过的话推荐冲浪者,背推手抛炸不到桨修理方便又便宜,新手前拉机炸一次最少损失一个桨,电机轴经常炸弯,还得拆出来换轴,飞一次炸一次修一次还特别复杂容易丧失信心。苏27之类的板机还是让它们留在快手抖音里吧。

网友:
魔鬼不推荐,因为贵。新手反正要炸,买个便宜机使劲炸,技术好了买贵的机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