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小鸡有人飞过吗?

楼主(2018-10-10):
买了个xfx100的小鸡,参见下图。遇到问题,我futaba 14sg的控,cooltech rfasb接收(sbus),接收机连不上飞控,接收机信号线从原来的rc改到了rx2,再改到rx1,bf调参是开过了所有的串行接收机机端口,就是连不上…
看看有没有飞友懂的,谢谢!

网友A:
不懂帮顶!不是UART3么

网友B:
不是UART3么?

网友: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再咸鱼买东西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不是UART3么

uatr3也试过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UART3么?

1、2、3都试过了

网友C:
接收机对频成功了吗?

网友D:
我空心杯f3也是这个问题 你重刷固件试试,店家说我的是固件和地面站不匹配

网友:
某鱼一大堆。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对频成功了吗?

对频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空心杯f3也是这个问题 你重刷固件试试,店家说我的是固件和地面站不匹配

重刷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固件呢,你的刷成功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重刷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固件呢,你的刷成功了吗?

我的boot坏了 刷不了 只能找合适的地面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boot坏了 刷不了 只能找合适的地面站了

你的飞控跟我一样吗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已能飞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已能飞

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过

那你机子现在在飞吗?这个因为是老固件,不能用现在的调参软件调参,要用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机子现在在飞吗?这个因为是老固件,不能用现在的调参软件调参,要用老的

嗯嗯,谢谢了,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