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似的飞机其实也能飞----杂交450pro

楼主(2018-10-10):
450..一代人的神机,貌似现在没落了,很多商家一谈到450,就贬得狗屎不如,什么练坏手啦、修不好啦、修好也浑身抖没法飞啦、不耐炸啦~~~
其实真的吗?反正我不这样认为,说白了,现在的电装越来越暴力,陀螺抗震越来越好,好多人根本都不注重调机,一台机子不好飞,第一时间就是怪罪机子虚位大,精度差,还有就是背锅王——Kbar,只要机子又炸了,查不出明显原因就99%都是k8抽风的锅!尾巴涩?抖?上更大的舵机更快的舵机,大力出奇迹!!换更叼的陀螺,什么金脑MBNEO神经病陀螺仪试一遍!!其实玩直升机,最重要的还是机械部分调试好!这也是直机的精髓!

刚开始玩直机,我也各种追求外观,强迫症,精度追求,轴承有一点点虚位了?换!!必须换!有虚位就是不好飞,就是垃圾!什么?尾巴居然有虚位?这肯定是我尾巴抖的原因!!必须换!!但是,久而久之,慢慢滴发现,其实,虚位并不是那么可怕,有些地方的虚位,对飞行根本没影响,精度其实也没要求那么高,精度再好,飞几十个起落,舵机齿轮虚位加上球头、轴承的虚位,你机子本身的精度再好也是**!!除非你土豪,几时个起落就换轴承换齿轮。其实,只要你用心调,用心研究下,有些看着不堪的机子其实并没有传言中那么不堪,就比如下面这台杂交450....

其貌不扬,非常老旧的450,估计很多人都不屑一顾

飞越经典fbl旋翼头,可以看出都氧化了,包浆都出来了,我就喜欢这种历史厚重感!

桨夹摇臂炸歪过,强行自己掰回来了,然后刚开始有双桨,借用螺距尺调下两边的拉杆完美解决

飞越十字盘,鱼眼轴承是尼龙的,现在虚位蛮大的,新出的机子大多都是全钢鱼眼轴承

FBL相位臂,螺丝都生锈了,但是很顺滑,不卡,曾经炸到水里

花牌2525电机,3s的,这台机本来存在的意义,就是对我380的挂了部分电芯的电池废物利用,直驱皮带轮是工业标准件,稍微改造下,看着有点重,其实还好啦,本来想自己用手钻做下镂空减重的,但是越来越懒了,况且现在飞着也还行,也就无所谓啦

电调是好盈50av3,一直想换60av4,毕竟v4定速爽太多,这个直驱侧板是某个大神画的,上面还有其logo,细心的朋友应该能发现这电池板下面的那个位置刚好是镂空出来能放好盈50av3电调的,位置刚好能卡进去,但是有个问题,直机的震动很大,电调直接装在这个镂空位置的时候,会由于震动不断跟侧板磕碰,我这电调的外壳都被侧板磕出两个大坑,所以我只能这样固定电调了,强调一下,布线的时候,所有线经过侧板边缘必须做防割处理!侧板是非常锋利的,在长期的震动下必定能割断线!!好多新手忽略这个问题!

灵魂布线,只为炸鸡好修,本来我是没有用接收机的,挂单山寨卫星,但是之前由于单山寨卫星不稳定,导致失控炸鸡,又没有多余的卫星,刚好有个闲置的ar8000,就暂时拿来用吧,我其他机子都是挂双山寨卫星的,飞了几年都木有啥问题,双卫星可靠性还是可以的!

尾撑上面的小翼早已炸坏,反正是装饰件,有没有都无所谓啦

冰人皮传尾波箱,个人觉得蛮不错的,双推是7075的,仔细看就会发现虚位奇大!虚位能有2mm!!很多人有误区,认为自己的尾巴锁不好就是尾巴双推有虚位的原因,其实并不是,陀螺对尾巴的修正一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直不停地在修正,尾巴这点虚位,陀螺随便就能弥补回来,这点虚位都修不住,还能指望它能抗住各种剧烈变化的螺距?

尾巴桨夹也是冰人的,之前用的飞越很老款式的没有推力的尾桨夹,射了....然后本地魔友不飞450,搜出压箱底的零件送我了

斜盘舵机是deko的1102,售后杠杠的,耐炸性不错,pro最**的就是更换舵机臂,要拆舵机才行,有了1102加原厂舵机臂,炸鸡硬抗没问题

凌乱的走线,尾巴舵机也是deko1102

最后附上个视频吧,本人今天刚刚心血来潮拍的,本来都没打算拍,只是今天飞的时候,突然感觉这破烂450其实真的没那么不堪,用心调调机,关键部位保证不变形,比如横轴主轴尾轴,震动我也没仔细看过,玩久了,震动大不大听声音也有个大概了,我很少录视频,又是单飞,技术一般般,所以录的时候都是瞎飞的

网友A:
包浆飞机~,我一开始飞飞机的时候也是各种追求完美,其实把握住关键就好

网友:
永远的450

网友B:
分享皮带和工业皮带轮,直驱来玩玩。对转齿容易扫

网友:
精度其实也没要求那么高,赞同

网友C:
我的450大浆夹、鱼眼虚伪不小,但是飞了没问题,震动蓝牙实测一直700-800

网友:
飞的不错了,我的都吃灰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450大浆夹、鱼眼虚伪不小,但是飞了没问题,震动蓝牙实测一直700-800

我尾巴的虚位都贼大,但是锁尾一直都很好,我就很好奇那些用565x 6125都说锁不住的人的机 究竟震动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享皮带和工业皮带轮,直驱来玩玩。对转齿容易扫

这皮带直驱要改侧板的,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浆飞机~,我一开始飞飞机的时候也是各种追求完美,其实把握住关键就好

什么强迫症,炸多几次包治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尾巴的虚位都贼大,但是锁尾一直都很好,我就很好奇那些用565x 6125都说锁不住的人的机 究竟震动多大

我也纳闷啊,玩过四五个直升机,四五年了,没一个有问题的,感觉随便一调,垃圾配置都是随便飞

网友:
现在450的风头确实过去了,,,,450的配件很多比玩具飞机还便宜你知道不?

网友:
其实尾变距虚位没什么影响,除非突然的极强左侧风使得尾桨突然变为负螺距,否则尾桨一直都是正螺距、虚位一直处于拉伸状态也就体现不出来虚位的存在。单推虚位有时会影响顺滑度,就会影响尾部的功能了。

网友: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顶

网友:
飞得不错,飞出好动作才是关键

网友:
飞机颜值一般,但是调试得很好,看起来动作很跟手,尾巴锁得非常好,LZ调试飞机是高手。全是重器,我猜大概爽飞只能3分钟!

网友:
能飞和好飞差好远的。到了做3d动作时候就有区别了

网友:
这也叫瞎飞?我要是瞎飞能飞这样就好了

网友:
主要是尾巴的震荡,我的电子设备还真没出过问题 ,尾巴把我搞烦了 ,就让465在家吃灰了 新入了个380 飞起来爽的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