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准备入手第一架航模,求指教

楼主(2018-10-10):
本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航模(以前在网上看过其他大神的视屏),
突然前几天想亲自动手制作一架航模F22.
后在贴吧,论坛,学习了一些内容,但是比较零碎,不是很系统.
今天准备行动起来,但是心里有几个疑惑一直没有解答(网上的知识有点太零碎,我自己都有点晕了)

我的终极目标是,制作一架遥控涡喷.
目前我了解的入手顺序是,
电动固定翼<涵道固定翼<油动固定翼<涡轮

电动固定翼我打算入手 塞斯纳  (除了不好降落容易炸浆)  准备买这个.

还需要一些其他配件,但是东西比较多,又比较杂.

我看有要买
电机
电调
舵机
螺旋桨
电池
整流罩
模拟器
充电器+BB响
遥控器+接收器

想请问下,具体买什么品牌,什么参数的.能够其他类型航模通用.

另外还要买些什么工具,为以后日常飞行维护做准备.

另外还一个疑问,为什么没有见到用碳板做的航模?(我自己的箭都是碳箭,又轻又结实,还有任性)

因为这几天看的有点多,有点杂,自己也没理清楚,头现在还晕的呢.所以问题比较多,比较杂,抱歉了..

楼主:
或者某宝有什么好的店,能一站式购物最好
这样一家购买,我的运费成本也能低很多(新疆乌鲁木齐的,太远,运费太贵)

网友:
碳纤贵啊

网友:
楼主心比天高

楼主:
额,好吧,我还以为是别的原因呢....

楼主:
走一步看一步,毕竟计划不如变化快我自己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规划,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了.

网友:
楼主能够按耐住家里有矿的冲动,制定从泡沫塞斯纳入手直捣涡喷的路线图,思路是值得肯定的。祝早日爽飞涡喷!

网友:
引用 楼主:
走一步看一步,毕竟计划不如变化快我自己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规划,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了.

先买塞斯纳练起降吧,有了感觉就上涵道,120涵道飞顺了就离涡喷不远了

网友:
不如先找个本地魔友群,先入个群,既然新手,第一次飞还是得请老手给你把飞机调好,帮你飞上天然后接手,降落请人帮忙降
最最重要的,还是得先买个控和模拟器先练习下,飞机建议选f3a f3p特技机,其他飞机舵量略小,当你飞真机,你就会觉得很难控制平衡
不知道买什么请直接买pnp,桨多买点
既然都要上涡喷的主,看来家里有矿,不在乎票子这类俗世控就一步到位,恒心有待考量的话
天地飞中文菜单,控本身也比较耐艹
还有个更简单的控乐迪,系统没得说,确实很简单,就是控本身质量不太友好
电池一般的还是好点的这个看个人,电池一般都是炸坏的,没有充坏的
充电器一般都用的艾斯特,这个充电器好处就是可以带外场充,20a快充几分钟充好,但得看电池支不支持。坏处就是平衡电池不行,这个前期都不用考虑
然后维修工具,外场热熔胶枪,一定要买那种接电池的热熔枪,热熔胶不要吝啬,还是稍微买好点的,粘性好点
经验之谈,如有说的不对请指正

网友:
还有个就是测电的,有两种,一种是bb响,测大概。另外一种比较准,名字好像叫测电器,不对的楼下请指正

网友A:
既然是塞斯纳,按以下买差不多了
电机:朗宇2212 KV1400*1带子弹头
电调:好盈30A*1
舵机:银燕9克金属舵机*4
螺旋桨:9吋浩业大孔尼龙桨*10
电池:格式2200ahm锂电*4
整流罩:无所谓
模拟器:买控有套餐
充电器+BB响:B6或A6平衡充,BB响*2
遥控器+接收器:天地飞ET07带接收

网友B:
十一楼列的很详细了

网友:
买的话按11楼的建议买,不过这家的塞斯纳我买过,好飞是挺好飞的,就是对于新手来说epo材质的不耐炸不好修。我是从冲浪者开始入魔的,背推手抛不费桨。

网友:
入门设备推荐
遥控器:jumper t12
理由:功能强大,远非天地飞、乐迪之流能及,功能玩涡喷绰绰有余。逻辑清晰,利于学习遥控设备的工作方式。另外支持多种制式,可在前期使用副厂dsmx的接收机节省资金。
电机:任意品牌
理由:入门时不要求性能,目前市面上的各种杂牌电机基本都能工作良好。
电调:好盈天行者系列
理由:占有率大,质量不错,功能足以入门。
舵机:银燕es08ma/md
理由:此款舵机的舵机臂强度比较低,而齿轮为金属齿,基本上炸机容易坏舵机臂,齿轮不易损坏。更换舵机臂比更换齿轮容易且更便宜。最便宜的蓝壳辉盛遇到过多次质量问题无法使用。金属齿辉盛没用过,不清楚质量情况,另外这款舵机臂看起来强度更好,不确定能否保护齿轮。
螺旋桨:买到质量特别差的就换一家
理由:入门螺旋桨没人看品牌
电池:花牌
理由:个人使用稳定,价格不高。其他大牌也可自行尝试。
模拟器:realflight7.5
理由:有灰色版本价格低,功能强大,比较拟真。
充电器:艾斯特q6plus、skyrc b6 nano或类似,以及并充板
理由:充电器长期使用没必要太省。b6的功率太低。最低也建议选120w以上可基本满足1块3s2200mah电池5c充电。如pg c610.a6、a9这类只通过平衡头充电的无法承受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塞斯纳,按以下买差不多了
电机:朗宇2212 KV1400*1带子弹头
电调:好盈30A*1

赞成

网友:
家里有矿随便操,模拟器玩玩能加快速度

网友:
遥控器,充电器可以一步到位买好的,其他的随意了,反正都要换

网友:
顶起来,纸飞机的路过。

网友:
我一认识人直接涵道入门  现在飞的也不错

网友:
老虎钳、尖嘴钳、球头钳、卡簧钳、斜口钳、台钳、剥线钳、压线钳
美工刀、剪刀、小刀、手术刀、锉刀、螺丝刀、扳手、套筒、镊子、锯、锤、砂纸、电钻、熨斗
润滑油、轴承油、螺丝胶、白乳胶、环氧胶、泡沫胶、uhu胶、热熔胶、502、酒精、丙酮
透明胶带、双面胶、泡棉双面胶、纤维胶带、电工胶带、纸胶带、隔热胶带
焊台、烙铁头、热风枪、助焊剂、焊锡丝、热缩管、洁咀器、吸锡器、吸锡带
尺、卡尺、规、万用表、转速计、温度计、风速计、测距仪

扎带、魔术带、魔术贴、理线带
插头、端子、胶壳、导线
纸铰链、活页、舵角、球头、球头扣、夹头、快调、热缩蒙皮
螺丝、螺母、垫片、轴承、螺杆、铝柱、铝管、卡簧、止推轴环、轴、
铁丝、木材、碳管、碳棒、碳片、碳布、kt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