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久不飞,换个充电器保养下电池。(PL6T充电器不完全教程)

楼主(2018-10-10):
将近七八个月没飞飞机了。嘴上说着是定期保养飞机和电池,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想的起来。
前些日子正无聊的时候,看到了角落里放着的一组电池,落了那一层厚灰…拿出来简单擦一擦,这么多个月没保养也没使用的电池,不知道性能还能剩下多少。
看了看角落里的GT1000,感觉当初买这玩意的选择似乎是不太好。迟早要换的东西,再加上单路一次折腾一块电池实在是麻烦的很,于是萌生了换个充电器的想法。
备选选项从308到4010,各种冷门主流都看了一遍;感觉人人都用的东西自己用没什么意思。
在搜索pl8系列充电器的时候,看到了今天的主角的8s版:PL8T。(在观察的时候犹豫了一晚上,然后PL8T就没货了…也不知道哪位大哥先手买走了)这个充电器的NFC记录功能和触摸屏算是吸引我的地方,吃螃蟹嘛,就不要在意那些潜在的坏处。但是无奈PL8T到货时间太久,就先买个6T用着再说(8和6的区别就是充电s数,6为最高单路6s,8为最高单路8s)
这个充电器具体参数我就不上了…详情请参考官方网站:http://www.revolectrix.com/DPL6T_links_tab.htm

先请上今天的主角:POWERLAB6 TOUCH
这个教程主要是简单(不完全)讲解PL6T在不用NFC记录片的充电操作和NFC记录片的编辑使用。

可以看到因为亮度的问题显示器拍出来什么都看不见

前面双路常规插口,这个没什么好讲的对吧。

可以看到上边有一个usb插口和P3,P4两个辅助插口。
其实两个风扇旁边还有P1和P2辅助插口,我之前完全没看见,也就没拍照片。

作为这个充电器的卖点(也是吸引我的点)NFC记录片当然也要亮相一下(NFC记录片这个名字是我自己的称呼,这个还是问题不大的)
旁边的参照物是SAB的2s接收机电池,以及一颗五号电池。

在发这个帖子之前我已经完成了3块电池的编辑工作并且把记录片贴了上去。

还有一块电池没有进行标记,这个就是今天示范用的电池了。

首选先看主界面,充电器开机之后就会进入这个页面,可以单独点按每一栏来进行手动记录。(具体操作过程和NFC编辑记录几乎相同,在此就不多重复了。毕竟又慢又麻烦再加上有方便的NFC,我相信也没有多少人会用到这个的)

在主界面下点按Manual进入充电编辑页面

可以看到,从上到下依次为
电池类型,s数
充电类型(当前显示为慢速充电)
是否平衡,电池单片目标电压(当2s电池使用时请对平衡选项打钩,更多s时默认平衡)
充电电流(自行按电池充电c数计算选择)

普通充电,其余内容同上

快速充电,其余内容同上

存储电压放电,默认电压3.85V,基本上不用调整
最后一栏为放电电流

放电,注意这个放电是会直接放到3.3V的,注意不要选错

当编辑好电池信息后直接点按GO,直接开始充电。
可以说很简单,但是每次连接电池都要重新编辑充电内容,相对就麻烦起来了。为了更加简单省事,当然就要请出我们的NFC记录片。

直接进入编辑讲解。
在开机状态下,直接将NFC记录片触碰到NFC感应区域并稍稍保持一秒左右,充电器将会读取记录片保存的电池信息。

当然,这个纪录片是新的,充电器不会读取到任何信息。这时候就会显示准备编辑新的记录片。
点按Setup开始编辑。

这是第一个编辑页面
第一栏为给电池取名
第二栏为电池类型
第三栏为电池S数

因为这块电池是我的SAB系列电池最大的一组中的第二块,所以起名SAB A1 2

电池为6s电池,点按+选择6s
点按Next进入下一步

这是第二个编辑页面
第一栏为电池容量
第二栏为电池放电c数
第三栏为电池充电c数

我的这块电池为4800mah;放电50c;充电最大3c(这里错写为5c,这个问题后边会讲到)
Next进入下一步

这里是第三个编辑页面
第一栏为电池最大电压
第二栏为电池放电截止电压
第三栏为电池块数
第四栏为电池估算内阻(系统生成)
这页基本上不需要调整。但是注意,第三栏的电池块数一旦改变,既视改回来也需要点按Back后退检查第二编辑页面,因为会有一部分数据改变。
Next进入下一步

这一页是警告页。
每个记录片是一次性编辑的,一旦编辑完成记录完成后发现错误是无法修改的,只能扔掉。我就因为有一片起名错误不得不重新编辑一片新的。(记录片单片大概10元左右)
至此,电池内容的编辑已经全部完成。
Continue继续下一步

这里是不同充电模式c数的选择
第一栏为慢速充电c数
第二栏为普通充电c数
第三栏为快速充电c数
第四栏为放电c数

1c放电未免太小了点,调大点问题不大。
Next进入下一步

这个页面为各模式截止电压的调整
第一栏为慢速充电截止电压
第二栏为普通充电截止电压
第三栏为快速充电截止电压
第四栏为放电截止电压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电池类型对了不用调整。
Next进入下一步

这个页面为储存放电电压和该电池默认模式的选择
第一栏为储存放电截止电压
第二栏为默认模式选择
默认模式就是指这个记录片接触充电器后充电器的默认充放电模式。

当然要快速了,这些都可以在以后充电时候调整的。
Next进入下一步

这个页面作用讲真我不太清楚,等待大佬们补充。
不过可以看出来的是关于并充板连接相关的。
但是我没记错的话不设置一样使用。
Next进入下一步

这里显示的就是这个电池的放电曲线了,中立点调整我感觉没什么用,就没细研究。
Next进入下一步

到这里,充电器已经做好编写记录片的准备了。所有信息编辑已经完成,就等记录片就位了。

将记录片和NFC区域接触。
页面会显示写入中。
只要这个页面没有结束可以随时拿起记录片打断写入,不会有影响。

Write COMPLETE
写入完成。
这个时候的记录片就已经完成了全部的写入,可以使用了。当然也不能进行重复编辑了。
如果在这个时候用更多新的记录片接触NFC面板的话,也会写入一样的电池和电压等数据;适合有大量一样的电池的情况使用。(每块电池的充放循环应该是各自独立记录的)
Cancel回到主界面

编辑完成,可以准备使用记录片了。

直接把记录片和NFC面板接触,充电器将会显示电池信息,右上角为记录中的循环次数,这个时候点按Copy可以复制这个电池的信息来制作更多一样的记录片。Settings应该是对电池默认设置的修改之类的操作,我还没用过。

直接移开记录片(电池);充电器直接会显示这个电池的信息,这个时候就可以连接上电池随时开始充电了!

下一步当然是吧记录片黏贴到电池的任何可以接触到的位置上。

待充电页面下点按FastChg进入模式修改页面。
如果要修改这次充放电的模式就可以直接选择。

充放电模式下有一个x1p的蓝方框,这个应该是应用于并充板的选项,选择电池块数。

这个是错误页面,各种错误之类的报错会以红色页面显示出来,并且附带错误原因或错误代码。

这个充电器特点之一,自带蓝牙!
在app上简单连接之后即可直接通过手机或平板直接控制充电器的绝大部分操作。
app在App Store售价128人民币。
我觉得有用就买了。

至此,PL6T的基础操作教程就基本上完成了。
写了半天,手机编辑还挺麻烦的。希望别把图压了,别的什么都好说。

楼主:
更新充电时手机app显示的内容。
iPad端的话因为屏幕更大可以直接显示双路。

网友A:
無敵是無敵, 就是價錢也太離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敵是無敵, 就是價錢也太離地了.

价钱是略高了些…不过尝鲜嘛,还是值得的

网友:
楼主已经替大家尝过了。可以散了

网友:
好评好评,高大尚

网友B:
创意很好,估计一大波新技术又要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创意很好,估计一大波新技术又要出现了

就是感觉这个NFC比较有意思而且更方便所以尝个鲜

网友C:
现在pl系列也升级到双路充电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pl系列也升级到双路充电了吗

我看好像pl6也有双路的,具体就不清楚了

网友:
看看就好了,价格不美丽

网友:
这充电器也只有土豪用了!

网友D:
写的非常详细啊,谢谢分享!

不过好像贵到有点解毒了 要是 PowerLab 的 NFC 和 VBar Control 的 电池ID 打通那就真的值的期待了!

楼主 NFC 贴片为何不考虑贴在电池底端上呢,绑起来比较少会刮到,换机子使用换个固定法也不会有干涉。

网友E:
提几个算是使用心得

放电曲线fuel table算是pl系列的一个特色,只不过以前只在电脑端记录不明显
用bump后你可以给电池做一个充放分析的循环(非常的慢),bump会自己修正这块电池的曲线
最直接的变化就是电池百分比和预估完成时间变得非常的准。

两块6s的电池组可以只用一个贴纸做12s的设定。bump会知道这是一个6s两块的设置,这样碰一下接两块,历史记录里这两块会同步显示

预设异常的好用,我大部分时候都在用预设,其实只需要点一下而已。

Bump最后一页是一个已经使用循环的记数,大概就是旧电池上bump时候用的

最重要的,如果两个以上的输入电源(比如两个24v电源),所有的电源要做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的非常详细啊,谢谢分享!

不过好像贵到有点解毒了 要是 PowerLab 的 NFC 和 VBar Control  ...

哈哈这东西当前可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价格了其实贴片贴在电池底部是很好的,不过我是比较懒不打算把电池从电池板上拆下来。直接3块一组的拿着用。所以就找个能碰到的地方贴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几个算是使用心得

放电曲线fuel table算是pl系列的一个特色,只不过以前只在电脑端记录不明显

很棒的补充不过问一下是不是两块6s的电池组做12s的电池组就需要直接使用并充板了吧

网友:
一万楼的主人,价格降一半!哈哈

网友F:
看着很牛逼的样子,就是感觉屏幕再大那么一丢丢 会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很牛逼的样子,就是感觉屏幕再大那么一丢丢 会更好的

屏幕其实大一块更好,不过这个尺寸其实很够用的。按键足够大

网友G:
要是我就选这个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是我就选这个充电器

这个主打便携的,定位也不太一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主打便携的,定位也不太一样

也是,家里有大的充电器了,就瞄上便携的准备外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是,家里有大的充电器了,就瞄上便携的准备外场了

便携的话这个肯定很好使

网友H:
充电器字体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充电器字体差评

字体都扁了,确实不能很好评

网友E:
12s有两个模式,默认会把第二块电池踢到下一个空余的充电器,所有空余充电器占满了会问要不要用串充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s有两个模式,默认会把第二块电池踢到下一个空余的充电器,所有空余充电器占满了会问要不要用串充模式。

有点意思,这个充电器功能确实挺全面

楼主:
翻出一组没用过的新电池…以后有时间再焊了。主要还是上课没时间折腾这个。
灰还挺多

网友:
好长的水贴

网友C(2018-12-23):
楼主可以加个微信沟通一下技术吗,我的pl8t问题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s有两个模式,默认会把第二块电池踢到下一个空余的充电器,所有空余充电器占满了会问要不要用串充模式。

可以加个微信沟通一下技术吗,我的pl8t问题多多不知道怎么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加个微信沟通一下技术吗,我的pl8t问题太多了

是哪方面的问题呢?我充电器现在也不在手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哪方面的问题呢?我充电器现在也不在手上

充电器用电包的问题,还有一路经常出错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第一个螃蟹吃的很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用电包的问题,还有一路经常出错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第一个螃蟹吃的很不爽

我到现在都还没接过电包呢,仅有的报错就是插错平恒头的。建议参照标准pl8的说明即可,基本一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到现在都还没接过电包呢,仅有的报错就是插错平恒头的。建议参照标准pl8的说明即可,基本一致的

等你接电包的贴,希望快点更新固件吧,bug挺多的

网友:
土豪专用。。

网友(2020-10-22):
笨重了点

网友:
挺有意思的充电器,我以前也是挺推崇pl系列的,直到看见了艾斯特的中文界面充电器,就一下买了两个。我感觉一个双口充电器不如两个单口充电器灵活,最起码不会一起坏。可以两个同时用也可以分开带走用。用了一年,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