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 V3的ppm跳线焊盘脱落要接ppm接收机怎么办啊?

楼主(2018-10-10):
omnibus f4 v3 ppm的跳线焊盘脱落了,哪位大神教一下从哪飞线?先谢谢了

网友:
把焊盘傍的漆刮掉, 看线路用铜丝焊接

网友A:
刮掉一点,看清线路找到引脚 从那里接 实在不行出给我去买个新的

网友:
最开始,我用CC3D的时候有一次作死,给电板上插头母座,拔掉了,于是刮油漆焊,于是焊了两个半小时,终于,,,,决定再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刮掉一点,看清线路找到引脚 从那里接 实在不行出给我去买个新的

又买了块f4 pro v2 接了m8n罗盘死活不认

楼主:
解决了,找到了

网友B:
从mcu引脚上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