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真船模讨论区
驱动轴漏水,怎么封?先谢了!

楼主(2018-10-10):
驱动轴漏水,怎么封?先谢了!

网友A:
1驱动端高于水面线2轴管加注锂基润滑脂3用骨架油封或O型圈

网友B:
方法多种多样!即要达到目的,还要简单易行。可采轴管后端两个滑动轴承或一个滚动轴承另外一个滑动轴承,它俩之间形成一个小的腔体,内注防水润滑脂(滑动轴承与桨轴间隙一定要合适)。这样倒车的进水概率会非常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