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vbc的控加个接收机可以控制其他陀螺仪吗

楼主(2018-10-10):
如题      加个接收,可以控制如mb这种陀螺吗

网友A:
可以的沒問題

网友B:
必须可以

网友:
怎么用的?楼上两位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沒問題

请问有接线图或实物照片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可以

是用800多的那个接收机才可以控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800多的那个接收机才可以控制吗

应该是的,4/5百块的那个只是卫星,只能连正版vbar。我看了下8百多那个接收的说明,能兼容F记的SBUS,那接MB就是有可能的。具体怎么用,还得用过的大佬来说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800多的那个接收机才可以控制吗

都可以,看你用什么方式连接。接收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