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16MZ和18SZ的模友求推荐,18sz、16MZ犹豫不决求推荐!

楼主(2018-10-11):
最近由电动过渡到油动,手里的贴地飞貌似不够用了,考虑上futaba,目标型号是16MZ和18SZ。
主要原因是因为中文固件,如果14SG也有中文固件也可以考虑的。
现在考虑18SZ和16mz到底有什么差别,不同之处是否值得多花这1000
还请用过的模友给评价一下,拜谢!

网友:
不差钱就18 手持16的魔友提示

网友:
手持18推荐14   还是14性价比高  其实18做工没有你想的那么好  其实18做工和14差不多  就是多一个彩色屏幕  屏幕得显示效果比不过300元山寨智能手机的屏幕

网友:
推荐18,我在用,我比较喜欢的有中文界面,戴耳机语音播报传感器数据,比如电压、高度、转速等等,外观漂亮,功能强大,S.BUS很好用

网友:
18SZ的双轴承的杆。16SZ的是单轴承的杆。

网友:
就18SZ,毕竟不会后悔。 一般航模天地飞9就能玩,为啥用好的,不就是“有追求”吗!
18SZ 是夸时代的经典产品,16SZ 为提高市场份额的简化版。
*(16MZ)没有搜索到这个型号。

网友:
买18,16和18用起来完全不一样。何况这是个长期投资,没必要中间再折腾一次。

网友:
本人从18SZ退下来用14SG的,,,,感觉还是14设置方便,效率高

网友:
16和14一个型号的摇杆,买16不如买14。 18 摇杆2轴承的,而且油门行程是短行程,螺距控制速度更加快。

网友:
你说的是16SZ吧,个人建议,要么18 要么14。16基本就是14的升级款,带个触摸屏中文而已,摇杆和14是一样的。18的手感很好,摇杆是短行程的,刚开始会有点不习惯,时间长了就好了。

网友:
现在直机用不上啥功能,一个熄火一个油门直线。那点英文看不懂?
手感那玩意,只有缓慢操作的时候才能感觉得到,直机摇杆动的很快,除非你总航线。

网友:
多了一个轴承而已 对了还有面板是铝合金的 16是胶皮跟塑料

网友:
主要是有钱任性,反正都有中文版

网友:
要么18MZ 要么14SG

网友:
中文界面表示看着比英文费劲,翻译的乱七八糟,另外要手感的话可以上jr11系,是我用过握感和手感最好的控没有之一,即便18mz都不行更别说18sz,不过现在停产了,好像改名dfa t44了换上了金属摇杆总成,手感应该更好

网友:
jr xg11真的是手感超棒。16sz和18sz菜单基本一样不用纠结功能。多4个通道,对比14sg,飞像真机、新布局机还是有优势的

网友A:
14sg和18sz我都有,两个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sg和18sz我都有,两个一直在用

能评价一下两个控具体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评价一下两个控具体有什么区别吗?
一句话,用就对了,早买早用,16sz就是升级彩屏版的14sg,14就是经典控一个,18sz的话,不是太入迷,就用14吧,够用了,如果买中文的话,那就建议直接18了,futaba的做工,没得说,中性对待。

网友B:
18跟16最大的差别在于颜值,摇杆组对我来说,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C:
买T8FG比较好

网友D:
花里胡哨还是14sg实在

网友E:
16没有mz

网友F:
在用16 飞直升机可以了

网友G:
反正我不想买futaba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能评价一下两个控具体有什么区别吗?
主要区别就是18sz用的摇杆总成更高级一些,手感可能好些吧。16sz可以看作把18sz的摇杆换成了14sg的。。。便宜点。。但据说有些人还用不惯18sz的摇杆手感。。我两个都没用过,查的国外资料,不过两个都用过的估计也不多。。
功能基本一样的,特别对于直升机,功能基本完全一样。
不试试vbc么,如果用vbar neo陀螺仪的话,飞直升机比futaba方便多了,3D高手基本都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