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自制不锈钢虎王底盘

楼主(2018-10-11):
恒龙虎王上盖,底盘自制,先发图吧,后面有时间慢慢描述
这个虎王底盘前后改改停停花了近1年时间

底板2mm厚,前面3mm厚,两侧和尾板4mm厚不锈钢板,激光切割

两边盖板是2mm厚不锈钢

3d打印的扭杆支架,内嵌铜套

3d打印的驱动轮罩,内嵌了轴承

框架结构,很结实

用联轴器做的扭杆固定结构,调节摇臂角度很方便,实际下来也非常可靠

上下各有2个顶丝,锁死后不会滑动,扭杆用的是1.5钢丝,前后2根用的是稍微粗些的钢丝,应该是1.8-2.0的

摇臂是找人帮我用恒龙虎王摇臂改的,非常不错

4mm钢板非常合适

这个底盘试装了几种波箱都可以用,虎贲7级,血牙双流,飞燕三代双流都OK,不过底盘较重,用虎贲七级爬坡有点拖不动,我还是选用了飞燕三代慢速波箱,声音非常小,完美!

割掉侧裙,胶板补一下

看着效果还行,有点像黑豹底盘

底盘测试

恒龙尾板割肉,补不锈钢尾板细节,恒龙这东西便宜,反正要是后期撞断了,换也很方便

效果OK,塑料件都是用细的自攻螺丝固定,钢板上都有预留孔位

上锈红色补土

慢跑测试

炮管伸缩测试
炮管伸缩机构是参照田宫做的,用的弹簧,实现快退缓回,效果更真实,不过由于电机的惯性,电机断电后刹不住,
控制部分跟电池电压有关,
会有冲过头,到达限位点后,理论上电机是应该马上停下来,实际上电机还是有惯性会继续转几圈,这个可能还是需要声组控制部分软件优化
下面这视频是我调整了限流电阻匹配上的,不过由于机构比较大,我后期还是选用了伸缩舵机方案

准备上底漆

底漆上完

涂装参考

还是决定用最下面的涂装,迷彩涂装已经看腻了,换个与众不同的,有点个性的

大体喷玩了,后续细节还要修一下

摆拍下,有点意思

由于不锈钢底盘很重,整车的重量应该已经到20多斤了,搬起来很费劲

网友:
好技艺,好漂亮的作品。

网友A:
这种扭杆悬挂,两边路轮不对称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扭杆悬挂,两边路轮不对称是吗?

相互交错的

网友:
非常给力,666!

网友:
作品很漂亮,很用心的虎王。

网友:
不错,扭杆在做好一些就更棒了

网友:
教教我伸缩炮qq3118362489

网友:
伸缩,上下我不懂,教教我

网友B:
用了这底盘,重量增大了,马达和接收板还有电源是不是需要更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这底盘,重量增大了,马达和接收板还有电源是不是需要更换啊

飞燕双流,伟恒声组,7.2v镍氢电池即可

网友C:
LZ底盘花费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底盘花费多少啊?

没算过,材料成本几百块吧

网友:
联轴器做扭杆 思路不错

网友:
不错!!野跑不怕湿透了

网友:
改的真不错,涂装也很有意思!

好车

网友:
伸缩改装很棒,可以教教吗?大神

网友:
非常漂亮,匠人佳作!

网友:
会出售么?

网友(2018-12-17):
图纸自己画吗

网友:
动手能力强大 顶一个

网友D:
伸缩结构也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伸缩结构也自己做的?

是的,参照田宫和tigen的

网友E(2019-02-26):
楼主的负重轮是购买的还是自己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负重轮是购买的还是自己做的啊?

买的,mato的

网友:
请教,你升缩炮用什么材料,谢谢了

网友C(2019-04-14):
电池充电怎么解决呢?

底盘上没有看见充电接口啊。

另外你还代工制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充电怎么解决呢?

底盘上没有看见充电接口啊。

我还有个多余的一模一样的底盘,做了一大半没时间搞

网友(2019-08-28):
老板 给分享个底牌图纸吗?或者卖我一份   884372163@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个多余的一模一样的底盘,做了一大半没时间搞

多余的那个出吗?老板

网友:
这做工  很精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