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粗制滥造系列之--1/12履带,机械加工的兄弟帮我想个办法。

楼主(2018-10-11):
图片说话2.2MM的钢丝做履带销

线切割的1MM厚不锈钢管

只能利用自己手头的资源以前经营货车家里剩个千斤顶。
用平时捡的一些废品焊一个框架。

好难压估计有5T了

这是半成品中间还要加7MM高的履带齿
履带销是2.2MM钢丝,压在里面的是2.3MM的光圆
现在的问题是2.3MM的光圆怎么拿出来,很费力啊。各位大神想个办法来。

网友:
拿不出来才正常

网友:
你可真有办法,磨具不错,把半成品加热看看能不能抽出来,不过可能要动用机器拉,可能很悬,你这力量太大了

楼主:
能拿出来只是速度很慢。

网友:
从另一边冲出来。

网友:
有模具可以啊,用榔头敲出来,挡齿片怎么做,还有每个间距多少,用挂胶吗,慢慢来,我也自制履带,06B链条

网友:
销子事先抹点浓油试试看好不好抽

楼主:
在光圆一头固定一块金属,不得已在台钳上焊2个2.5mm的槽。压的时候光圆抹润滑油。用台钳一根一根拔出来。

一个多小时做了50节效果还不错。

网友A:
你把冲头割成这个样子,你就好出模芯了,具体的要算一下

网友B:
这个办法挺好的,最好是履带板和履带销耳用不同规格的管子,履带板的轴距宽一些,销耳的轴距短一些,这样驱动齿就能做粗点,履带板的间隙也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办法挺好的,最好是履带板和履带销耳用不同规格的管子,履带板的轴距宽一些,销耳的轴距短一些,这样驱 ...

感谢飞燕光临指导!履带板用的外径10mm*厚1mm不锈钢管,销耳用的9*1的管。因为加工误差计算不出来节距只能等履带做好测量之后再做主动齿轮。还有诱导齿也要等测量之后再修改数据激光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冲头割成这个样子,你就好出模芯了,具体的要算一下

谢谢建议,180节已经快压完了就不改了今天压的框架下面焊缝蹦了就停了。我的是这样的下面图,一开始画的图是你那样的但是考虑到两边尖锐容易变形所以就改了。

网友:
2.3的你做成U形,就好拉出来了!

网友:
这个比我好,我现在06b链条,激光切割3mm挡齿片,3mm这个螺杆这个直径是2.8的,烦死了,现在用不锈钢管填缝你的没有缝隙,真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180节已经快压完了就不改了今天压的框架下面焊缝蹦了就停了。我的是这样的下面图,一 ...

两边尖的哪里压下去的时候有凹模护着不会有问题

网友:
你这个方法不错坐等成品

网友:
中间的别拔了,两头的做成活的。

网友(2018-11-11):
怎么不更新了

网友(2023-09-24):
咋联系啊V或者电话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