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熄火都没用,真吓坏我了——

楼主(2018-10-11):
AB模块,安装上之后,在楼顶测试,地方小,都没有切自稳和救机,
在悬停状态一分钟之后,突然向一边歪,无法操控,打切火没用。重重的炸在墙角。
失控能理解,但打熄火没用,真是吓坏我了。

这东西在调机过程中,控上打成熄火,电机也可能是不可控的,不拔电池线就会一直转,无法停下来。
怀疑有可能是自己没调好,也有可能是产品稳定性存在一些问题。

一般的问题自己处理,买到不好的东西,也悄悄丢掉就好了。
但这个是严重的安全问题,还是写出来让大伙警示下。

楼主:
AB模块安全警示:
1,安装过程中,一定要把电机线拔掉;否则设置过程中,电机可能会启动并一直转,控就是打到熄火不行,得拔电池才会管用。
2,由于未知原因(有可能是设置问题,也有可能是产品问题)飞行过程中,打熄火可能不会起作用。

网友:
电调也是接在模块上吗?看图貌似不是。如果不是那就可能是设置问题或者遥控设备失控了。

楼主:
接线是这样子接的:

Futaba2008SB接收----> AB-----> K8
                   电调bec------------> K8

看AB模块官方使用说明,是不干预油门的,  我也想它不会影响切熄火。但真的就影响了。

网友:
Ab我的使用正常

网友:
电调直接接在接收机上

网友:
越复杂越容易出问题

网友:
2008sbus 有bug 会突然死掉  。亲身经历。

楼主:
可能是某批次的问题,淘宝商家答应更换,并赔偿炸机损失。
但这个设备的安全性还是要多次注意: 炸到花花草草是小事,炸到小朋友就不得了了。

网友:
电调接接收机的好

网友:
同款飞机,吃灰两年了的路过

网友:
2008有失控先例

网友:
2008啊,有失控经历,群里也有人亲眼见到过2008失控

网友:
建议把接收换了

网友:
调机  调控  没拆桨也是  失误啊

楼主:
都飞了一两年了,跟2008没关系。就是AB模块的问题。协商退货咯。

网友A:
这个情况解释一下,次品(有硬件故障)的ab模块会出现电机不可控的情况,但既然lz地面测试的时候发现出现工作不正常的情况,就不应该去试飞而应该第一时间联系我解决(地面测试时ab模块只要出现一次,哪怕是一次电机突然开转的情况,就一定要联系更换)。
出货前我是一个一个检测确保正常的,上一次我检测出来的次品放在一边,但我老婆去发货时不知道,把那几个次品也一起拿去发了。。。
建议魔友在使用新的ab模块时,一定要拆桨,连电机,通电,切熄火,地面测试半小时,确保ab模块的工作稳定性之后再上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AB模块安全警示:
1,安装过程中,一定要把电机线拔掉;否则设置过程中,电机可能会启动并一直转,控就是 ...

其实你这两点都是一个问题,电机开转且不可控,这个问题的原因是遇到坏的ab模块,正常的ab模块不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B模块安全警示:
1,安装过程中,一定要把电机线拔掉;否则设置过程中,电机可能会启动并一直转,控就是 ...

再补充一下,安装过程中一定要拆桨,但电机要通电,才能观察有无电机不受控启动的问题,若遇到此问题请立即联系售后。(建议lz修改第二楼的“安全警示”,以免误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解释一下,次品(有硬件故障)的ab模块会出现电机不可控的情况,但既然lz地面测试的时候发现出现工 ...

把次品拿去发货了?那有多少都应该召回吧?

楼主:
整个过程是这样子进行的:
起飞前:
1,把桨拆下,电机线未接上,加电,手拿直机做动作,切救机,舵机的确有做企图把机器拉平的动作。——我认为模块没有问题了;
2,电机线插上,加电,控上油门向上拨,电机起转;再切熄火,电机停转,——我认为油门控制没问题了;

起飞测试:
3,安装上桨(地方小,未打开自稳,未动救机),正常悬停飞约一分钟之后,突然机向一边炸机,打熄火不起作用,电机一直咔咔咔的转。
注:接收是Futaba2008SB,事前飞机正常飞了2年,未有过失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个过程是这样子进行的:
起飞前:
1,把桨拆下,电机线未接上,加电,手拿直机做动作,切救机,舵机的 ...

但是你在群里说过地面测试时有电机不受控开转的情况,那就是ab模块有问题的。

网友B:
我遇到过K8死机  首先要找明原因在发帖吐槽 。 你可以把K8日志拉出来说明问题。 排除K8没有问题 舵机没有问题 电调BEC没有问题  。另外建议2008不要用SBus .

网友C:
我就说这个东西不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K8死机  首先要找明原因在发帖吐槽 。 你可以把K8日志拉出来说明问题。 排除K8没有问题 舵机没有问 ...

X3都用了2-3年了,只有AB是才刚安装上去的了。厂家也说了是AB发的次品。
一般的配件直接丢拉圾桶了,吐啥槽呀。事关安全,警示下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就说这个东西不能用吧

你这话不负责任啊,你调查过ab模块出问题的几率吗?用户的反馈你掌握了吗?当然这些普通用户也没法掌握,那就问你使用过吗?具体的体验如何?有啥需要改进的地方,提下意见?
目前而言,我得到的反馈是这个东西设置的时候用户体验不太好,就是设参数麻烦,但对于设置好了之后的自稳和救机效果,用户还是比较认可的。
任何东西都有可能出问题,帖子中这个ab模块固然是次品不假,但使用者在发现模块有问题后仍然坚持试飞,导致炸鸡,我仍然赔偿(而且是我主动提出)。我自己也是魔友,也体验过某宇宙牌的售后,我自认为我这次处理到位了。

网友D:
AB模快用了两个,第一个炸机跟飞机掉太高的草堆里找不到了!
总的来说,对像我这新手来说,AB模块蛮好用的,调试也不难,飞起来或练动作放心,增加了信心,对新手来说信心很重要!我想以后对我练动作肯定有帮助!
299也不算贵,少炸一两次就出来了
就是连接调参不太好连,有时要等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AB模快用了两个,第一个炸机跟飞机掉太高的草堆里找不到了!
总的来说,对像我这新手来说,AB模块蛮好用的 ...

连接电脑是转串口模块本身的bug,目前就是点关闭串口,等10秒,再点打开串口,就一定能连上。
下代ab模块不用这个转串口芯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飞了一两年了,跟2008没关系。就是AB模块的问题。协商退货咯。

对的,跟2008没有关系。我全部飞机都是2008没有任何问题,飞行超过5年以上

网友:
电调的信号线还是接到接收机上最保险。

网友:
电调果断接接收机上面。没什么好说的,我也用AB模块在X3上面,平放比侧装好调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话不负责任啊,你调查过ab模块出问题的几率吗?用户的反馈你掌握了吗?当然这些普通用户也没法掌握, ...

"使用有问题还坚持飞"——   这个我还是详细的说下过程,这样方便厂家了解情况。也为第一次使用AB模块的模友作为安全注意事项。

这个模块接电脑USB调(由电脑给模块供电),第一个界面飞机不插电,而它的调试第二个界面是要直机插电的。
接电脑弄完第一个界面,准备调第二个界面,飞机插上电就转了(控上怎么操作没有作用),我以为是AB模块没有完全设置好导致的。
后来拔电机线,继续进行第二个界面设置,设置完成之后。再插上电机线,加电,K8和电调正常(电调6短声,舵机抖一下),  控上加油门,电机正常启动,控上打开熄火,电机停转。
我认为就可以了,不启动自稳和救机,AB模块相当于旁路,原来的部分跟原来一样。

我觉得要说明的是:
1,首次使用,我并不知道AB模块在没有调第二个界面时,插电会自动转算不算正常(碰巧当时Q群里没有回复)
2,完成AB模块设置之后,地面调试控是正常的,即在控上控制油门或熄火功能正常。
3,上桨试飞,一段时间(约1分钟)之后失控,打熄火也不起作用。(过客别质疑2008SB, K8,控没电什么的,这套设备已经飞了2年多了)

特别的安全事项说明:
1,这个设备接入之后,即使没有打开自稳或救机; 由于产品质量或是未知的技术原因,它并不完全是处于旁路状态;
2,这个设备对油门控制,并不如说明上说的 完全没有干扰。而是在AB模块未知故障情况下,是有可能导致熄火无效。

情感上是支持本土产品的,至于产品好不好,我不作猜测和评说。
至于配件损失云云,怎么说哩,做产品的都知道,一个次品配件出厂,经过中间商,再到客户手上,使用,反馈,回收成本是很高昂的。
赔的那几个配件,就当是做产品的学费咯。
但事关安全,直机航模是个比较危险的东西,还是要说清楚。

给厂家:
1,每个出厂的产品,还是要弄个编号,想节省成本,贴纸的条码都成,要有产品批产号和产品序列号,最好编码中包括经销商序列号;
2,要求用户地面试机30分钟不大现实,这个稳定性还要是加强。
3,次品,或是有疑问产品,决不要出厂,经销商中间成本,信誉损失,服务成本,回收成本,还有危机公关,这个成本很高。

网友:
弄个救机反而损失更加大,所以还是扎实练好基本功

网友:
2008可别用我固定翼飞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有问题还坚持飞"——   这个我还是详细的说下过程,这样方便厂家了解情况。也为第一次使用AB模块的 ...

作为我第一个自研产品,ab模块的初衷就是为了帮助魔友减少炸鸡,也没指着这个赚钱(别说我矫情,还真是这样,ab模块起源于云翼模型qq群的一次讨论,当时我头脑发热加上被人质疑,就决定搞一个属于自己的救机产品),当时就想着做几个自己玩玩,打打质疑我的人的脸,后来本地魔友说你这个牛逼啊,建议我批量做点卖卖,然后才动了这个心思。开售后每当有魔友在群里或私聊我说今天我救了啥飞机,救了几次时,我会觉得非常高兴,感觉我的付出是有价值的。ab模块开卖5个月,你是第一位我所知的因为ab故障炸鸡的魔友,对你的情况我只能表示遗憾。
另外试想一下,如果你的ab模块本身并无问题并且能正常帮助你的飞行,你会像这样来论坛发帖吗?我想大概率不会吧,要不然论坛里会充斥着诸如xl520太好飞了,k8又便宜又好用,balabala之类的帖子,对于消费者而言,花了钱,好是应该的,不好就得拿出来批评批评,曝光曝光,我也是魔友,理解。
但对于一款没有做任何商业运营宣传,研发了就放着卖的产品,这样的环境似乎有些苛刻。另外,我给你的配件不能称为“交学费”哦,这只是我出于对你的情况表示遗憾,以及我自己检测产品时的过失的补偿,是个人行为。任何航模产品,原则上只对产品本身负责而不会承担连带责任,这是每一个航模产品说明书(如果有的话)里面都会申明的。我没听说过电调厂商,舵机厂商会因为电调舵机的原因炸鸡而赔飞机配件的。。。。
说了这么多,有些没有重点的感觉,权当我发发牢骚吧。。。
最后谢谢你的建议,ab模块的质量我会严格控制,你的意见会采纳。

网友:
我还是支持小飞侠的AB模块的。当然产品也有改进空间。

网友:
我觉得楼主和AB作者都值得尊敬,楼主也是很认真地摆事实,讲细节,重分析,而不是像有的人一样,炸个机上来就乱喷,这值得赞一个!
AB作者也很绅士,勇于在大伙面前承认有部分模块有问题,并披露了问题模块流向市场的细节,而不像其他知名厂家一样遮遮掩掩,推三阻四,还找拖开骂。作者还承配件的赔偿,得为这个担当赞一个!
我觉得二位都是君子之风,值得大家肯定。我也一直在关注AB大佬开售前前后后的过程,能理解自己做产品的艰难。
我也买了AB救机模块,但苦于没有多的测试机,一直没试。也感谢楼主这些经验,更有利于咱模友今后调试AB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