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厘米的船壳2848 kv4000电机,60A电调,什么规格的桨合适。

楼主(2018-10-11):
mono mini 45厘米的船壳2848 kv4000电机,60A电调,什么规格的桨合适。照片上的桨数字4375是什么意思。这个桨是多大规格的。

网友:
金属桨都打成这样

网友A:
转速太高,形成热空泡,把桨尖熔掉了

网友B:
这船的原装桨是压铸的,很垃圾。你跑2S试试34桨,如果是3S的话用32的试试。同时要注意舵量,太大了会打到的。

网友:
打到石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船的原装桨是压铸的,很垃圾。你跑2S试试34桨,如果是3S的话用32的试试。同时要注意舵量,太大了会打到的 ...

谢谢指导。

网友:
碰到石头了?桨怎么会打成这样子。

网友(2018-12-26):
这个配置是3s的,432 433 434都行,电机功率够大,434应该能让你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速太高,形成热空泡,把桨尖熔掉了

这应该是碰到硬物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