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加泡沫制作1.5米翼展的双发米切尔,很好飞

楼主(2018-10-11):
米切尔轰炸机很好看为啥很少有人做呢?我做了一架,外表好丑,没做好,但很好飞啊

好的降落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g1ODQ4NTIxMg==.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bdea4e79dae3b1a2985344ec05f7743e2
完整起降,前起落架被暴降损坏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g1ODQ4MjU2N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aa135b4059419920486779e39c9f49e57

网友A:
无刷双发感觉很复杂

网友:
很有耐心做完這机子 一定要推

网友B:
电影:凤凰劫 里面这部机是主角

网友C:
帅,想做不会做

网友:
去哪买套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影:凤凰劫 里面这部机是主角

不是,凤凰劫的是c114运输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刷双发感觉很复杂

不复杂  和单发一样

网友:
挺好挺好说说配置更好

楼主:
谢谢大家,其实也不复杂,先说下配置:2208kv1000×2,30A电调×2,3S2200MAH×2,9g舵机×4,机长约1200mm翼展1500mm。没开襟翼,图纸自己凭网上图片手绘的。一会儿找找看,找到就发上来。

楼主:
两个电调用Y线连接,同步的,电机转动方向相反,抵消自转影响,飞起来还很好操控。方向舵没开,只用方向舵机转向。

网友:
支持自制,很有神韵

楼主:
确定参数有错,机长1050mm翼展1300mm

楼主:
图纸只有这个手绘的抱歉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个电调用Y线连接,同步的,电机转动方向相反,抵消自转影响,飞起来还很好操控。方向舵没开,只用方向舵 ...

方向舵没开,如何用方向舵转向?应该是付翼没开吧。
另外:
1、不开付翼应该两个舵机就够了,4个舵机用在哪里?
2、电调、电池为什么用两套?用一套控制两台电机可以吗?

网友E:
我的失速首飞就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向舵没开,如何用方向舵转向?应该是付翼没开吧。
另外:
1、不开付翼应该两个舵机就够了,4个舵机用 ...

方向舵没开,用1个舵机控制前机轮地面转向,空中转向依靠副翼和升降舵OK,副翼一定要开,是襟翼没开。两套电调两套电池我觉得安全还省电,在任何一个歇菜情况下可以救回,两电最初源于配置重心,否则过于靠后,结果目前飞10分钟,每节降到12v,是不是意外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失速首飞就炸了

起飞拉得太狠了吧,小角度航线起飞会不会防止失速?不太懂。反正我起飞时大油门小角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向舵没开,用1个舵机控制前机轮地面转向,空中转向依靠副翼和升降舵OK,副翼一定要开,是襟翼没开。两 ...

谢谢。飞机做的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飞拉得太狠了吧,小角度航线起飞会不会防止失速?不太懂。反正我起飞时大油门小角度

飞得过程中

网友:
降的很好啊

网友:
可以参考马头以前做的,高亮表面亮瞎眼

网友:
我还以为是ft系列的机

网友:
不错,建议开方向舵,会更舒服

网友(2019-03-25):
请教一下,如何用KT板做常规机翼

网友:
大哥你起飞带侧风啊?小心整机被吹翻

网友(2019-04-26):
什么公路车这么少?

网友(2019-06-05):
两个电机争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帅,想做不会做

某宝搜伙伴航模

网友:
这造型很带感啊,楼主

网友:
好看是真的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