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认识这是什么飞控?

楼主(2018-10-11):
飞控上标DHFC F3_V1.2 ,看调参平台打开端口是显示固件是VGOO,有谁知道这是啥飞控?能不能升级固件?

看了下bf固件列表,vgoo开头的只有一个,而且后面标有f4字样,没找到f3的?

有飞友用过这飞控吗?

网友A:
f4 f3是看飞控处理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 f3是看飞控处理器的

是的,说是f3,但芯片没看到

网友:
撕毁无效那里

网友B:
看芯片大小就不会是F4 要么F3 要么F1  下面丝印F3那应该就是F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芯片大小就不会是F4 要么F3 要么F1  下面丝印F3那应该就是F3了

能不能重刷固件呢?现在这个不认我的sbus接收机

网友:
F3,你飛控板面有寫f3_v.2

网友C:
你下載sf3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下載sf3就可以

谢谢!可是这个板子上没找到boot啊

网友C:
沒有boot制都可以呀,之前Cc3d 飛控都是沒有boot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有boot制都可以呀,之前Cc3d 飛控都是沒有boot制

那怎么进刷机的工程模式呢?请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