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HD 高清晰图传的疑惑

楼主(2018-10-12):
在监控领域,AHD是模拟高清晰的技术,一般960或者1080P都可以达到。最差也要在720P。这个技术现在已经算是比较老的技术,即将被数字化网络摄像头取代。

但是,对于航模领域,实现720P的实时传输也够爽的了。如果能实现960P,不是爽翻天了?

按照我的粗浅理解,既然是模拟技术,是不是也可以用普通的图传来传输?解码端大不了接一个4路AHD监控盒子再输出给显示屏。

但是在网络上,AHD信号格式的解析,AHD无线传输的技术,在航模领域的尝试,基本是空白,没错是空白!不知道为啥啊?!

楼主:
另外,关于网络高清晰摄像头传输延迟的问题。

现在H.265已经出了。在H.264阶段,用NVR,我用1080P的摄像头,没感到延迟大到受不了啊。

现在2.4G功放辣么多,随便一个都500MW,遥控用433,图传用2.4WIFI+功放+NVR,也应该很爽吧。
图传的问题解决后,各种仪表,数据,完全可以用土办法,用图传回传飞机的各种参数,而不用依赖弱小的遥控器接收的发送能力,这样,岂不是更舒服?

网友:
固定翼fpv可以接受那个延迟..但是对于穿越机来说..那个延迟是不可接受的

网友A:
你说的这个ahd我看过,延时没研究过,但是av图传是传输不了ahd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ahd我看过,延时没研究过,但是av图传是传输不了ahd信号的

为啥啊?不都是模拟信号吗?模拟图传不能传输模拟信号?

网友:
没研究过,但估计是带宽问题

网友:
因为飞得快,飞得低。延时大或者跳很容易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