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种便宜好用的飞机配重块

楼主(2018-10-12):
就这种东西,车轮毂配平用的,9.9小半盒包邮,19.9一整盒包邮,可以选择10g的 还是5g的,都带3M背胶,我买的5g 10g混合,10g 5g各176块,可以把我小胖机头配重的三环锁取下来了。

楼主:
谢大佬 打赏

网友A:
铅块软一些,使用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块软一些,使用较方便。

这样哦  我买点铅块试一下

网友:
飞机这东西能轻一点就轻一点,配重再好也不如不用。

网友B:
不是要减重吗?为何还要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要减重吗?为何还要配重?

有些飞机,比如尾推小胖子,要用5500电池顶到头重心才可以,如果没有5500电池,用4200电池之类,那么久就需要给机头配一点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飞机,比如尾推小胖子,要用5500电池顶到头重心才可以,如果没有5500电池,用4200电池之类,那么久就 ...

最好后移电池,在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到不同的电池,做成可移动电池的设计

网友:
感謝前輩無私分享
這個看來平價多了

网友A:
废电瓶极板,熔化后可按需倒成任何规格的铅块铅板铅条。

网友A:
铅的比重11.3,铁的比重7.9,用铅配重可少占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的比重11.3,铁的比重7.9,用铅配重可少占空间。

学习了  嗯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废电瓶极板,熔化后可按需倒成任何规格的铅块铅板铅条。

得配个熔炉 好主意 又能学习一项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