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怎么搭配最省电?

楼主(2018-10-12):
大家好,我装了个冲浪者带加高电机座,配置如下,好盈30A 电调,郎宇X22120 1400KV电机配8060桨,两个2200 3s电池并联。还有pixhawk, 雷迅数传,还有图传,摄像头,最终起飞重量1252克重,测试飞行时间时候图传不接,最终飞行时间大约半个小时。起飞电流23A,巡航也要超过5A。

后来看了一个帖子,另外一个人的配置800KV电机自绕,配3叶桨,电池用的18650 6S,也是加装了APM FPV设备,最终起飞重量1100,竟然可以飞一个小时,看了他的视频,起飞不超过10A,巡航不超过3A,而且还没有用的加高电机座。,

请问下大家,为什么这个配置可以飞那么久,我的冲浪者续航上还能优化吗?如果可以飞一个小时,就不用加高电机座了,加高电机座,推力线改变后,好麻烦,感觉飞行滑翔性比不装加高电机座差很多,我在1400电机的基础上,通过加高电压,配小桨,可以达到省电目的吗?

网友:
这么小的空间怎么加装飞控好两块电池的

网友:
你这个配置换成4s 18650,上7寸,续航还会长一点,但是,根本解决办法还是换飞机

网友:
双发1000kv上9寸桨

网友:
低KV 大桨

网友A:
加长机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长机翼

机翼大不是阻力也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长机翼

阻力大,耗电会不会也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翼大不是阻力也大吗?

翼展大,同样升力下阻力会变小,速度更慢,也更省电。所以高级滑翔机展弦比都很大。

网友:
按你说的计算消耗电量两机差不太多,起飞6S*10A 和3S*23A,巡航6S*3A和3S*5A,理论上时间差距不该差一半,起码人家不会比你速度还慢一半吧。可能情况只有18650不是2200的或者你的电池没放出2200的电量。就你的情况电池不需要大倍率的,也许还能减点重量。不换电机的话实验各种大小螺距的桨也许能找到最适合续航的。

网友:
起飞电流才23A,还是3S2P,你完全可以用其他小倍率大容量电池,8C控电都可以,或者3S3P甚至4P,即降低重量又提高续航。

网友B:
换18650电池,同一重量容量翻倍,续航时间自然也翻倍。我的冲浪者也是fpv,用3s7000电池,大概飞5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18650电池,同一重量容量翻倍,续航时间自然也翻倍。我的冲浪者也是fpv,用3s7000电池,大概飞50分钟

7000电池怎么做到的,我3s2p双排,都很难塞进去了

网友:
这电池不会头重吗?

网友C:
正准备入手冲浪者,看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续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18650电池,同一重量容量翻倍,续航时间自然也翻倍。我的冲浪者也是fpv,用3s7000电池,大概飞50分钟

大神来个电池的照片,自己组的还是网上订的?平衡充?

网友B:
引用 楼主:
7000电池怎么做到的,我3s2p双排,都很难塞进去了

看吧,我的双发2205电机,舵机后置,f3飞控刷inav,用3s7000电池刚刚好可以放下,重心在碳杆与舵机线之间,3成油门平飞,续航时间50分钟,航程差不多50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准备入手冲浪者,看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续航问题。

就是这样啊,上4500电池,杂牌,可以飞半个小时吧

网友D(2018-12-14):
引用 网友B:
看吧,我的双发2205电机,舵机后置,f3飞控刷inav,用3s7000电池刚刚好可以放下,重心在碳杆与舵机线之间 ...

18650 3s2p,老兄这款弄下来整机有多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650 3s2p,老兄这款弄下来整机有多重?

忘了,你看看我发的帖,里面有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