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轻木,椴木用什么胶水粘

楼主(2018-10-12):
15e炸鸡了,
电机
座用502粘不牢,换401胶水可以吗?现在用ab胶修补,干的太慢了

网友A:
有快干AB胶,AB胶太重。用白胶,粘结时用木工夹固定。

网友B:
用环氧树脂 粘接的很好

网友C:
用白乳胶粘。

网友D:
太棒胶,快干、防水防潮、免钉高强度。

网友E:
环氧树脂加水分子 妥妥的

网友F:
快干环氧AB胶

网友G:
用502木头会变脆
AB胶重
白乳胶最佳 费点时间

网友H:
电机座可以先用3M,再用AB胶

网友I:
(8588、1309、6106)AB胶

网友J:
粘接木材在不限定时间的条件下,白乳胶最好。所谓AB胶,叫法太笼统。凡是储存时分两部分,使用前混合在一起的都可以称AB胶。也有几大类:1聚氨酯类,2环氧树脂类,3丙烯酸类。聚氨酯类没见过固化太快的,比较快的一小时固化,数小时后到最大强度。环氧类、丙烯酸类有比较快固化的,几分、十几分钟就固化。一两个小时就到最大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