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PandaRc 5804m v2款图传天线接口松的问题

楼主(2018-10-12):
求助熊猫PandaRc 5804m v2款图传天线接口松的问题
天线接口掉了,信号线焊盘掉了,求助能不能如图焊接补救?

网友:
飞行中带电炸脱应该没有修复意义了吧

网友:
铜壳是接地线,中间内芯是接你蓝线连到模块上的那一极

网友:
这个图传这里感觉好脆弱,我装机时都有点怀疑那焊点没焊接上

网友:
改用软线引出来在外壳上另外固定

网友A:
多简单的事,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简单的事,跳线

跳那去呢?焊盘掉了,测不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