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杆,制作机身的好材料

楼主(2018-10-12):
     芦苇杆中空,外面是坚韧的纤维。这是一种十分理想的结构。比强度很大。用来制作橡筋飞机机身应该很好。我曾用之于超级电容自由飞的机身,效果很好。唯一缺点是不容易找到直的。有没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交流交流。

网友:
买个竹条席拆了更舒服,芦苇还是有点脆

网友:
用竹子好了  应该能找到直的

网友:
可以试制室内小飞机

网友:
楠竹韧性不错哦

网友:
泡水,吸足了水分后,用直木条夹住捆绑好,阴干后就变直了。最好是砍下了以后就做矫正。

网友:
支持深入研究

网友:
小时候用过小麦杆

网友:
对了,直的+够长,不容易找到。

楼主:
我觉得,可以用轻木片卷成管状,做机身。然后,芦苇蔑贴在轻木管外表面,芦苇纤维抗拉强度很大,可提高机身强度。如果可行,此方可用于2级橡筋飞机。代替碳管。碳管强度过剩,重量偏大。

楼主:
最近做了架一级橡筋,蒙皮收缩,翼肋很容易断。用芦苇做了加强,效果相当好。具体作法:芦苇用刀划成宽度为1毫米左右的蔑条,内侧较软的部分用砂纸打磨掉。只留下外层坚韧的部分,厚度越0.2毫米的外层

楼主:
将打磨好的芦苇蔑用502贴在轻木翼肋上,下两面。强度很好。相比碳片,有以下优点:碳片加固翼肋,强度过剩,重量偏大。而且,碳片和木材的粘接强度比较差。而芦苇蔑和轻木都是由植物纤维组成,502可渗透进纤维组织内部,粘接强度大。

楼主:
明天进行相关强度试验。用试验数据说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打磨好的芦苇蔑用502贴在轻木翼肋上,下两面。强度很好。相比碳片,有以下优点:碳片加固翼肋,强度过剩 ...

好办法!请拍几张照片

网友:
厉害,记的最大的那架木制飞机就是复合木板材质,那个时候还没有碳纤和玻纤呢。

网友B:
楼主有图片么? 学习一下

楼主:
2*2轻木 条,长5厘米。上下面贴1.5毫米宽约0.2毫米厚 芦苇篾。  进行抗弯曲强度试验。  用芦苇篾加强的轻木条最大承受900克集中载荷 ,而未加固的轻木条只能承受400克集中载荷。

楼主:
  用芦苇篾加固 轻木翼肋。以提高强度,防止因蒙皮收缩而 折断。

楼主:
   芦苇节长 不够,下一步准备寻找高粱等植物。 用其坚韧的外皮进行试验。只要使用得当, 完全可以部分地代替碳纤片,用来加固 机翼,机身等部件。

楼主:
芦苇篾 是植物纤维,胶液容易渗透。和同属植物纤维的木材 粘接性能好。 碳纤片虽强度高,但胶液不能渗透,和木材粘接强度较差。受力时,结构首先从粘接面发生破坏。这样一来,碳纤维高强度的优势得不到发挥。除非用树脂胶,才能得到较高强度。但树脂胶比较重。另外,碳纤维片用于小飞机,往往强度过剩,可能重量比芦苇篾还要大。因此,芦苇篾用于小飞机零部件的加固,比碳纤维片更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图片么? 学习一下

照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办法!请拍几张照片

照片到

网友(2019-03-01):
天然植物茎秆做航模,我实验过菊芋(吉林地区称“姜不辣”)和益母草。让材料校直的方法:把需要校直的菊芋杆或益母草,一端固定到适当高度的架子上,吊起来,下端固定一个适当重量的物体,利用重力给材料一个持续存在的垂直向下的力,能够得到平直程度很好的材料。如果采收的菊芋或益母草,放置的时间较长,再校直前要用水浸泡。这个方法的最大缺点是耗费时间非常长。

网友C:
现成的代用品之一是“南荻”,多是用来做鱼漂的,某宝上有,可以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成的代用品之一是“南荻”,多是用来做鱼漂的,某宝上有,可以试试。

这个东西我们南方到处都有,做室内橡筋飞机的机身,我已经用了几十年了。

这是我最近做的室内飞机,机身前段和后段都是用这种杆,将杆的中心掏空,留下薄壁的皮层。

这种杆有粗有细,粗的可以直接用来做初级橡筋飞机的机身,或者其他室外机的机身后段。上胶水粘贴的地方要先用砂纸将表面打磨,是粘接的表面粗糙,否则不容易粘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我们南方到处都有,做室内橡筋飞机的机身,我已经用了几十年了。

这是我最近做的室内飞机, ...

多谢宝贵补充
北方城市就惨了,很少见到芦苇……

网友D:
这种杆在湿润的地方就很容易找到,水边、箭镞工地里、郊外荒地……只要留意都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杆在湿润的地方就很容易找到,水边、箭镞工地里、郊外荒地……只要留意都能找到。

就是这个,我这里很多。河边,山上到处都有。最近正准备上山割一些,够用一年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我这里很多。河边,山上到处都有。最近正准备上山割一些,够用一年了。

现在正是收割的好时机,早了皮不够硬,干后软而且皱,晚了皮脆,容易裂和折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正是收割的好时机,早了皮不够硬,干后软而且皱,晚了皮脆,容易裂和折断。

遇到专家了   我是4年前开始使用芦苇杆的,给学生用。其实很多天然材料性能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