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氨酯车削实践,结果汇报--

楼主(2018-10-12):
从某宝 买了 进口基材的红色 聚氨酯 ,肖氏硬度90,然后重新 磨刀 ,参考了油管 和谷哥,老外们对于聚氨酯 车削 还是比较有经验,

根据老外的经验,用了 水性切削液,然后用了1100 rpm的转速,
车削之后的表面,基本上粗糙度接近于车削金属了
,然后用了600#水砂纸,并切削液一起打磨了一下
最终效果如图

最后给小床上个照,辛苦了哈

网友:
作什么用?

网友:
能干啥用呢(新材质?可以替代什么)

楼主:
聚氨酯材质 可以在气动 液压等需要密封的密封件
很多高压密封都会 用到
,也可以用作各种悬挂系统的缓冲减震(悬挂臂轴套)
我这个给朋友改装设备时候,需要自制非标密封件
量产聚氨酯件大多是模具制作的 ,
而车床加工比较灵活,可以随意设定及改变尺寸
适合diy或者少量修补件 的制作

网友:
我也才接触车床 共同学习哈

网友:
这个软材料是不是用负角刀的?

网友(2019-02-25):
主要是折腾用

网友:
聚氨酯车削主要是高转数与锋利的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