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图传

楼主(2018-10-13):
各位大佬,介绍个好点的图传发射机。600毫瓦以上,飞行十千米左右,价格在100-400都可以接受。

网友:
上淘宝,但他们的功率好多是虚标,我用的大疆天空端能传7公里,不过价格高要配合视频眼镜

网友:
你的天空端osd怎么接的啊?

网友:
决定图传距离的不仅是图传本身,更多的是天线,环境,遮挡物等等。。。。同样是TS5828配上14dbi平板,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飞行距离各不相同,我也只是仅仅飞过20KM雪花了。。。
因为论坛会打码遮挡了距离,,,,  所以只能转一下图片,,,,

网友A:
熊猫就不错。5804m v2

网友B:
熊猫,价格算比较合适,原装天线稍微支高点,10千米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熊猫,价格算比较合适,原装天线稍微支高点,10千米没问题

熊猫图传不是穿越机专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熊猫就不错。5804m v2

熊猫图传不是穿越机专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熊猫图传不是穿越机专用的吗?

谁说的穿越机图传不能用在固定翼上面?
我的固定翼全部用的穿越机图传

网友D:
这个价位 欧姆威1.W小蓝盒不错,就是听说使用一段时间后容易出现斜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熊猫图传不是穿越机专用的吗?

这个不分机型的。只要能装。功率够就可以了。

网友:
原装Microhard P900-ENC 封装数传电台 30公里数传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48.ea762d71zrSc1B&id=527340986576&ns=1&abbucket=20#detail

网友E:
这个价位 欧姆威1.W小蓝盒不错。肯定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价位 欧姆威1.W小蓝盒不错。肯定是不错的选择。

请问下欧姆威售后地址

网友(2018-11-14):
好像有个售后群的,你在找找qq群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位 欧姆威1.W小蓝盒不错,就是听说使用一段时间后容易出现斜纹

奥姆微图传容易受到舵机干扰 难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