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電器cb86為什麽low power

楼主(2018-10-13):
(图片)

楼主:
充電設定2A, low power ??但只有約0.411 ,0.445,0.401, 安培流,入,是否外置继電器不给力,新買360w供電啊??

网友:
电源不给力   换一个电源

网友:
建议买个服务器电源12v的   75a也才40-50一个

网友:
充电器有个电源电压设置,低于设定电压就会报警。
我的充电器都有这个设置,不知道楼主这个是不可以把电源低电压报警调整一下。

楼主:
都係淘個75a,因已低壓到停机,不用調。

楼主:
60a要2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