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自制飞机的小路上

楼主(2018-10-13):
之前自己设计+手工自制了一架小飞机(如下图)。飞起来非常愉快。用了6*5.5的桨后,满油可以飞出切风的声音。可以轻松把飞场的其它飞机套圈。

之前这架动力有点弱,展弦比较低。学习了F5D竞速滑翔机的规则和设计后,打算参照F5D的要求自己捣鼓一下。真正的F5D都是碳纤维材质,在家里不具备这样的工艺能力,还是用木头做。

主要参数:
翼展1200mm左右,弦长100mm,机翼面积11.5平方分米,展弦比12。机身长900mm左右。

大功率高kv的固定翼用电机比较少,找来找去,买了了丹锂的3款电机。这架机选用的是2814-6,kv2450。研究了一下,感觉参数还可以。 家里有fms的捕食者85A电调,正好用上。

楼主:
为了实现完美的切风效果,机翼翼型设计厚度为8%。考虑到电装很重,翼载荷可能接近100g/平方分米,为提供足够的升力,决定采用平凸翼型,放弃了了双凸不对称翼型。

开始动工,还是美工刀+一些辅助工具,全手工制作。我这人做事比较急躁,手工方面粗枝大叶。

楼主:
机翼花时间比较多。手里没有超薄舵机,副翼只采用了普通舵机。升降则采用捕食者的17g金属舵机,有2kg.cm的能力。

楼主:
动力系统,实在是重

楼主:
先拿雪弗板做了一个机身,测试重心、机舱空间什么的

楼主:
用2mm层板+5mm魔术板制作了机身。上单翼,采用3mm螺丝固定,机翼可拆卸。

楼主:
怕手抛炸鸡,还是做了一副起落架。为尽量减少废阻,选择的是1寸的小机轮,1.5mm的钢丝。为起落架强度,还想了点小办法。

楼主:
电池用4s1300mah 70-75c的,起飞总重量达到了920g。

楼主:
1.希望能飞起来。2.希望比较好飞。3.希望能飞到200kph左右的时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

谢谢,这段时间喜欢做飞机,但手工很糙。

网友B:
降落会像石头着地一样,起落架要很结实才行。

楼主:
起落架强度测试,1900g的静载荷几乎没变形,承受2-3g的重降冲击,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落会像石头着地一样,起落架要很结实才行。

确实是这样,前面那架失速点就较高。这架的翼载荷更大。

网友C:
不是我打击你,别说200公里,100公里都难,起码机身不够流线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前面那架失速点就较高。这架的翼载荷更大。

按说高展弦比机翼不利于降低失速点,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打击你,别说200公里,100公里都难,起码机身不够流线型

没事,没事,欢迎探讨。飞行速度主要和拉力、桨速、飞行阻力等有关系,而飞行阻力主要受翼型的影响比较大,其它阻力主要就是废阻。虽然不是流线型机身,但截面尽可能小,也能有效减低废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说高展弦比机翼不利于降低失速点,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我的理解是:同样机翼面积情况下,展弦比越大,失速点应该越低。不知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前面那架失速点就较高。这架的翼载荷更大。

我之前做过一米的小竞速机,总重500多克,容易失速。一直高速飞还行,只要速度降下来就容易失速。你这个尾管看着太细,如果飞到200,估计后尾翼会抖动的厉害,有可能直接就没了。

网友E:
这电装 看着就很暴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前面那架失速点就较高。这架的翼载荷更大。

还有电调要做好散热,不要放在里面,或者是把盖子直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做过一米的小竞速机,总重500多克,容易失速。一直高速飞还行,只要速度降下来就容易失速。你这个 ...

谢谢分享!确实存在失速点高和尾管的强度问题,而且在上次那架机上都已经暴露出来。那个椭圆机翼的,速度一低就掉翼尖,无奈只有高速降落。我发过降落视频,还被模友们笑话。尾管强度问题,后来我采取的解决办法是采用双尾管。一条8mm的主尾管,1条6mm的辅助尾管(用于走升降舵钢丝)。两条尾管粘在一起,强度提高很多。

我现在有点儿担心的是机翼强度问题,怕高速下折翼。这个动力组合的桨速和拉力飞200足够,主要就怕机体强度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电调要做好散热,不要放在里面,或者是把盖子直接打开。

谢谢提醒,可能只有开着盖子飞了。电调装在机翼下面的。或在腹板上开散热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装 看着就很暴力

刚才在家里加电试,60%油门就被家人喝止了,动静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精致!漂亮!赞!

网友:
越改越漂亮了,支持捣腾

网友:
飞机暴力,场地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起落架

在外,大概这个意思。3条1.5mm的钢丝组合,相当结实。

网友H:
牛,不过椭圆翼尖还是容易失速的,转弯要小心。推重比1,翼载100,时速200还是有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按说高展弦比机翼不利于降低失速点,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现在回忆,可能我前面用“失速点”这个俗称不一定准确。当时看了您的帖子是想表达——虽然较上一版的展弦比增大了,但我总觉得按自己经验,调整后这版的最小飞行速度还是不容易慢不下来。因为在我印象里高展弦比机翼相对更容易进入失速状态(就好比很多固定翼平尾的展弦比被特意设计成比主翼略小一点为好,以期达到不让平尾早于主翼失速的效果)——其实我现在意识到自己脱离其他因素这么说是没多大意义的。另外,我以前也做过高展弦比的泡沫机,最难克服的是两个:一是在确保飞机不能超重的前提下,机翼强度总欠佳,拉杆一猛或遇风救机时容易“拍手”;一是容易就“尾旋”(有舵效,但翻得太快改不出来)。但愿您这么改能够成功,同时我也会反过来矫正我到底是哪儿想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牛,不过椭圆翼尖还是容易失速的,转弯要小心。推重比1,翼载100,时速200还是有戏的

谢谢提醒。丹锂官网上没有这款电机的参数,在国外网站找到型号同是cobra2814 kv为2350的参数表。用APC 6*5.5的桨,4S供电下,拉力可1800g以上。但原厂APC 6*5.5找了很久没找到,副厂的强度、平衡性都差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回忆,可能我前面用“失速点”这个俗称不一定准确。当时看了您的帖子是想表达——虽然较上一版的展弦 ...

谢谢您的回复,等对比飞行后,我再来汇报一下情况。我现在担心两点,1是机翼强度,2是尾管在大油门下的震颤。现在机翼用的是所谓的碳管,强度感觉还是不太够。后续制作拟选用3K碳纤维卷管来提高强度。准备做一架70mm涵道为动力的竞速滑翔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确实存在失速点高和尾管的强度问题,而且在上次那架机上都已经暴露出来。那个椭圆机翼的,速度 ...

机翼看上去是用的一根6毫米碳管和一根3毫米碳管吧?再加上上下蒙板的话强度肯定是足够的。竞速机的要求比较高,稍微偏差一点低速其实没什么太大反应,高速直接就会表现出来。记得之前我的一架1米25的竞速机,垂尾角度有点不对,有一次高速俯冲下来,先是整个尾翼就像纸片一样的抖,最后是垂尾一下就飞了。还有舵面抖动问题,低速很灵敏没什么问题,高速的时候舵面也会像纸片一样的抖。再一个就是散热问题,电机和电调,不然一圈下来就会报废。还有机翼舵面应该开在翼稍处,短一点,宽一点,因为一转弯就容易会失速,转弯之前舵面反应太大,转弯途中舵面反应逐渐减少,这个差距很明显。

网友:
这还粗糙,太谦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翼看上去是用的一根6毫米碳管和一根3毫米碳管吧?再加上上下蒙板的话强度肯定是足够的。竞速机的要求比 ...

,谢谢您的分享。玩竞速机的模友不多,自制的就更少了。这几天成都因会议禁 飞,不然就去首飞了。尾管的震颤是我担心的主要问题之一,因为在家60%油门测试时,已经出现来震颤的情况(虽然还不算严重)。升降舵机用的是23克金属舵机(前面写错了),应该拉的住。副翼舵机较差,高速转弯可能会有问题。不过以我的操作习惯,转弯时,升降舵用的更多。很想尽快试飞,验证上述情况,无奈下周又要出差。回来试飞后,再向大家报告情况。

网友:
又遇到一位喜欢彪速度的模友
1. 高速机通常都是比较短命的,主要是结构强度问题、飞行危险性高,炸机风险大
2. 你担忧的问题,及几位老司机提的问题,都是要重点考虑的

高速机的动力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机翼、机身的强度、阻力是个大问题。
飞行中建议先调好飞机,然后逐步增加飞行速度,过程中特别观察好机翼机身是否会喘振等现象,切勿做大的拉杆动作....
机翼尽量做些鲜艳显眼的涂装,高速直线飞行,几秒后h就看不清姿势了。

我飞过2架小型竞速机(传说中的猎豹406),翼展83cm,吹塑的机翼很薄很低阻,但彪到150km之后就会喘振,加了几片碳片也好不了多少。
2架小猎豹都已退役,1架就是高速拉杆直接空中折翼,1架在老家飞远了看不清姿势炸了。
这2架小猎豹在其生命周期中,试过不下5次,一眨眼就看不到了!飞机太小,飞的快,一走神就看不见了。
后来买了架全复材的太阳鸟F5D,翼展134cm,飞过2次就放橱柜上了。感觉是电装配的不好,也没时间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