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坏了,听说A系列平衡精度高,入了台请大家帮看看真假。

楼主(2018-10-13):
A9+保姆,说实话现在的保姆真没以前的老版好哇。听说UNRC有假的,所以请上图大家帮我看看是山寨么吗?小弟在此感谢了,祝愿各位用不炸鸡爽飞everyday!

最后这张图,我用手指顶插口,发现会带动里边整个电路板晃动。
对了,接上保姆后扩充板上和充电器的剩余插口还能接电池么?

网友:
这还能有假,,,头一次听说。想爽还是要入308duo

网友A:
既然都保姆了 何不入cb86.不能理解很多人的思维惯性,死守a6不放是什么思维

网友:
这价位再做假的那还能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保姆了 何不入cb86.不能理解很多人的思维惯性,死守a6不放是什么思维

人家那是a9,可以同时充两个4s,8a电流也大过乐迪,乐迪那是6通道的,况且a9保有量大,经得起考验质量稳定售后也不错。我自己用的at9s就返厂过。当时在用a9,还是收了cb86plus,但有一路压差大客服建议返厂就退了,不是乐迪不好,而是总感觉不放心。后来才买保姆

网友:
顶a系列。虽然我有两台pl8 但是a9加保姆用的频率最高

网友:
时间长了这个侧面平衡板会和主板断开,拆开重新焊下就好,新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的是绿色按钮。

网友:
目前自己没有见过假的,你这个做工看起来挺精致,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保姆了 何不入cb86.不能理解很多人的思维惯性,死守a6不放是什么思维

乐迪现在也不错,但是个人还是不喜欢这个品牌。在艾斯特和A系列间选了A。朋友们A系列有用6,7年的。

网友:
看不出,淘宝上很多充电器是假的。建议入大厂的,比如Q6充电器,售价299元。

网友:
没听说有假的

网友:
我得左边第一个按键是绿色的,至于LZ说的能接多少电池,那种你算嘛,不带保姆只能9S,而且出厂带的并充板也是这么设计的,再有我没搞明白为何都用保姆,我是没用,不过我就6块2S的电

网友:
没假的?我当初不懂买个T610,破玩意充出来每个电池电压都不一致,跟卖家说有问题还说他们是用高精度表校准的,赖我的表没有他们精度高。我不要绝对精度只要相对精度就够了,是4.1还是4.2没关系,冲完各电池要一致吧,结果他充电器显示全是4.19*,最大误差10mv基本一致,拿万用表一量,**,最大和最小差0.7V。反正也是玩小机,随便买个7.4V的简易充都比他强。

网友:
这个牌子是做并联充电的第一家,买了肯定不会错

网友:
pl8 308都有 伦精度和电池恢复还是A系列 电池过放弥补神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