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也可以飞两轴阿凡达

楼主(2018-10-13):
之前写过两轴的F3/4飞控教程,阿凡达两轴手把手教程——F3F4飞控动力分配矩阵详解《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1518》,一个道理,通过修改动力分配矩阵,实现pix飞控的两轴支持,只不过,pix的需要修改原代码,编译固件才能完成。相比于BF/CF的命令行修改要复杂很多,无碍,对于资深玩家,已经轻松搞定。-----------------------------------------------------

默认参数飞行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b07ae69a1a35407bd52

网友:
有点振荡,估计两边的平衡算法及响应需要优化

网友:
加个壳子吧
做蝎式

网友:
这个要点赞。。。。

网友:
抖的有点厉害怎么回事啊?固件在哪搞得?pix可以,apm也能兼容这个固件吧?搞一下

网友:
让我想起当初鱼鹰试飞的视频

网友A:
刷固定翼固件选尾座式垂起机型的起降模式即可实现,无需改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固定翼固件选尾座式垂起机型的起降模式即可实现,无需改代码

尾座式垂起机型——需要空速传感器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座式垂起机型——需要空速传感器支持。

只用垂起模式的话不需要空速,转固定翼模式才需要,我试了没有影响

网友:
大佬能否分享一下固件
^_^

网友(2018-12-13):
有时间弄一下

网友(2019-03-02):
电机和舵机是怎么调整才实现横滚运动的呀?

网友:
分享下固件呗大佬

网友:
太6 了,6666666,太羡慕这些懂代码的大神了

网友:
请问APM可以吗

网友B:
大神可以教我吗

网友C(2019-04-03):
引用 网友B:
大神可以教我吗

新版本固件已经支持,不用改代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新版本固件已经支持,不用改代码了。。。

什么版本的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版本的固件

新的固定翼固件,按照矢量尾座式配置,不用转固定翼模式就是两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版本的固件

论坛有教程贴。。。

网友:
真难,抖抖慌慌的

网友:
这可是能晃死个人啦~~

网友(2019-10-14):
可以分享下固件吗

网友D:
楼主你是左右舵机的编号是多少?如果编号是77-78逛飞机倒是有反应但是方向没有反应  如果是75-76遥控器控制前后 有用 左右应该是电机的差速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是左右舵机的编号是多少?如果编号是77-78逛飞机倒是有反应但是方向没有反应  如果是75-76遥控器控制 ...

我这个是自己修改的固件,不是官方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自己修改的固件,不是官方固件。

哦这样啊 难怪了 我说怎么设置都不行了 哥们能给个你编译的固件来玩玩吗?我的qq是32533448

网友:
像这种两轴的翻滚、偏航好实现、俯仰是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2019-12-09):
想请教一下这个pid怎么调

网友(2020-01-16):
大神,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1、看了官方的文档,现在的固件好像支持,fram_class=10,能不能直接用?2、我刷了官方固件之后,也出现楼上的一样的问题,姿态稍微变化,舵机抖的厉害。地面检查舵机、电机反馈好像都是对的。3、遥控器控制,动油门升降方向,飞机的电机或舵机都有反应。动副翼飞机没反应,是不是我设置问题。

网友E(2020-04-14):
大神,想请教您,两轴改代码时roll-thrust,pitch_thrust,yaw_thrust您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想请教您,两轴改代码时roll-thrust,pitch_thrust,yaw_thrust您是如何定义的?

这个是姿态系统给出的,飞控的核心就是给出这些量。

楼主:
最新固件已经支持两轴了,我已经用4.03成功起飞。默认参数航向会大福摆动,自己编译时添加一个系数会很好。

等有空出个详细的官方固件参数设置。

网友(2020-07-03):
你好,你用的是固定翼的还是多旋翼的固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