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配置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2018-10-13):
现在这个冲浪者是郎宇的2212 1400KV电机,配8060桨,冲浪者带上pixhawk 图传之类的。两个3s 并联,起飞重量1253克,这个飞机基本在8米/秒失速,所以测试了一下,空中12米每秒,电流基本在5A,觉得还是高了,看了别人的才不到3A,想想要不我用980KV电机,配9寸桨,但是不明白的是,电机扭矩大了,飞机推力也大了,但是为什么飞的慢了,网上学习到是转速变慢了,所以飞的慢,但是飞的慢不怕会失速吗?

网友A:
因为桨速很慢 風速就慢  桨机是无法飞的比桨速快的  就像車子打一挡扭力大 起步快 但是跑不快 意思是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桨速很慢 風速就慢  桨机是无法飞的比桨速快的  就像車子打一挡扭力大 起步快 但是跑不快 意思是一樣的 ...

那会容易失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桨速很慢 風速就慢  桨机是无法飞的比桨速快的  就像車子打一挡扭力大 起步快 但是跑不快 意思是一樣的 ...

我的理解是,由于螺旋桨转速慢,切向速度也慢,当前进速度越来越大时候,螺旋桨的攻角越来越小,当速度到达一定程度时候,可能变成负攻角,螺旋桨完全没拉力了。

网友B:
有关冲浪者配置的帖有很多,你搜一下。几年前飞这个的多一些,现在很少见到有人发关于冲浪的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关冲浪者配置的帖有很多,你搜一下。几年前飞这个的多一些,现在很少见到有人发关于冲浪的帖了。

这是个好机,我用来做fpv载机,然后用来学习pixhawk,成本低。

网友:
冲浪者手抛可以贴地皮飞很远,这是滑翔机,所以失速什么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A:
失速奌跟飞机設計和当時的飞行姿溙有関 以沖浪者來說 失速奌很低
不過沖浪者是浮力很大的飞机 浮力大=阻力大
所以換上高速桨 也不会变競速机 只是快一奌奌 耗电多一奌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由于螺旋桨转速慢,切向速度也慢,当前进速度越来越大时候,螺旋桨的攻角越来越小,当速度到 ...

除非你順风 飞机被风吹著跑 跑的比桨风快 不然不会出現你說的 变負攻角的現象

网友C(2018-12-19):
引用 网友A:
失速奌跟飞机設計和当時的飞行姿溙有関 以沖浪者來說 失速奌很低
不過沖浪者是浮力很大的飞机 浮力大= ...

富力大 阻力大? 啥意思没看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富力大 阻力大? 啥意思没看明白

固定翼飞机 产生浮力 必须在空气中滑动 才能换取浮力 飞机向前滑动第一个遇到的是空气的阻力
克服阻力向前滑动才能产生浮力  这种克服阻力的能量 需要动力
这个动力来源可能是推进器 例如螺旋桨 或是涡喷 也可能是飞机由高往下降 以高度的"位能" 换取动能
也可能是上升气流 上升的推力换取飞机的浮力 无论哪一种方式 都是由空气阻力 换取浮力的
浮力越大的飞机 相对地前进的阻力也越大 能量不灭定理
因此 只要能让飞机产生足够浮力的速度 飞机就不会失速定下来
而这个速度 除了飞机设计因素外 跟操控技巧有很大的关系
以桨机降落速度来说  関油门降落的速度 就比低速油门降落的速度快
这是因为低速油门 仍然可以微小的动力 让飞机的前进阻力换取浮力  如果有襟翼的飞机更明显
而失去或关闭动力的飞机 就必须以高度下降来来克服阻力 产生足够的浮力 因此速度较快
所以浮力大的飞机 阻力也大 速度慢 浮力小的飞机 阻力也小 速度快
但是能飞多慢 除了飞机和配置 技巧也是关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飞机 产生浮力 必须在空气中滑动 才能换取浮力 飞机向前滑动第一个遇到的是空气的阻力
克服阻力向 ...

可不可以理解为浮力(所谓的升力)大,飞起来省电,滞空时间长,但速度慢;反之浮力小,飞起来费电,滞空时间短,但速度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不可以理解为浮力(所谓的升力)大,飞起来省电,滞空时间长,但速度慢;反之浮力小,飞起来费电,滞空 ...

升力越大阻力越大,但这个和省电扯不上关系。升力大不一定留空时间长,那还要看飞机的气动性能,就是阻力转化为升力的能力,还有翼荷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飞机 产生浮力 必须在空气中滑动 才能换取浮力 飞机向前滑动第一个遇到的是空气的阻力
克服阻力向 ...

不是升力等于重力,  拉力等于阻力吗?,,意思只单单的指的 慢速桨的快速桨的区分?? 流线型好的飞机,动力不需要太大推理力 ,速度和动力都不错(例如80MM的阿凡提)
流线型不好,摩擦阻力大,也吃动力,拉个筋斗都起来。
说道慢速桨快速桨,是不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哦)  就是比如1000G的飞机, 8寸桨,转的慢流速慢,  5寸桨同样推力流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飞机 产生浮力 必须在空气中滑动 才能换取浮力 飞机向前滑动第一个遇到的是空气的阻力
克服阻力向 ...

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升力越大阻力越大,但这个和省电扯不上关系。升力大不一定留空时间长,那还要看飞机的气动性能,就是阻力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升力等于重力,  拉力等于阻力吗?,,意思只单单的指的 慢速桨的快速桨的区分?? 流线型好的飞机, ...

我前面说的是只考虑在理想的状态下  如果气动不好的外型设计 阻力无法换成升力 对飞机并不是理想状况
但是只要推力大於阻力 即使气动设计不好 仍是会飞的 只是性能不好而已
说道快慢速桨的差异 慢速桨的配置比较省电 桨本身的效率也高 如果只考虑滞空时间 慢速桨的确比较有优势
而且桨数越高效率越差 例如单桨效率高於双桨 双桨效率高於三叶桨以此类推
但是速度而言就并不一定是效率高的快 有时为了追求速度 会用多叶桨 耗油 耗电  但是要的是速度
这里有一个问题要先了解 就是飞机的 "巡航速度" 就是在这个速度 飞机飞行最省力 每款飞机都不一样
如果慢速桨 慢到无法使飞机达到这个速度 这样的配置对飞机来说并不是最省电的
这样情况会变成慢速桨的配置虽然效率高 但是达不到速度 猛加油门 反而变成耗电大
而高速桨的配置虽然耗电效率低 却只要清加油门即可 反而省电了
因此动力配置 要看飞机而定 不是一层不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可不可以理解为浮力(所谓的升力)大,飞起来省电,滞空时间长,但速度慢;反之浮力小,飞起来费电,滞空 ...

可以的
以机翼来说 平板翼型 必须靠一定的仰角产生浮力让飞机飞行
而平板翼在有仰角的状态下 翼前缘容易有扰流阻力大 气动并不理想
如果翼前缘加个弧度 让空气可以顺利的"滑"进翼面 阻力就小了
这种平板翼型产生的阻力无法有效的转换成浮力
如此同样机型 同样翼面积 平板翼型的性能差  需要较多的动力去抵销阻力才飞行
因此 气动好的飞机 即使阻力大 但是转换出来的浮力也大 可以省力的飞
而气动不好的飞机 阻力无法转换成浮力 即使慢飞也很吃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以机翼来说 平板翼型 必须靠一定的仰角产生浮力让飞机飞行
而平板翼在有仰角的状态下 翼前缘 ...

嗯,了解,我有一个关于飞机浮力即升力的疑问,升力大,是否可以认为以较小的动力即可推动飞机前进飞行?(又比如磁悬浮列车),也即意味着省电或节省燃油?平板翼无翼形纯靠电机推力推着前进飞行(无无仰角飞行),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题外话,入模一年半了,很少专研飞机理论…正在做台风板机,准备做翼形,但看到说,这种小展弦比的战斗力,即使有翼形,升力也小,就放置一边儿了,我想着,升力小,费电,飞行时间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了解,我有一个关于飞机浮力即升力的疑问,升力大,是否可以认为以较小的动力即可推动飞机前进飞行? ...

飞机省电要参考多方面原因,我的理解是,首先是升阻比,其次翼荷载,再就是翼形!就升阻比而言,这个值越接近1越好,换句话说就是阻力全部转化为升力,但这个很难达到。翼荷载越低越好,就是飞机的重量和机翼面积的关系。翼形这个现在在翼型软件里有很多,比较成熟。还有就是考虑到飞机的重量和正常巡航时的速度来确定翼型,就是升力的大小,因为升力主要是克服重力。这几方面做好了基本飞机就可以很省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