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模,有些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8-10-13):
1,起落架问题:蜗杆的和舵机控制的起落架有什么区别?是不是起落架加上延时器才能慢收慢放?

2,电机问题:如何根据买的白板机选择电机和浆?

3,是不是副翼需要装正反向的舵机?

网友A:
1.刚入魔用不到收放起落架
2.你买飞机的时候,卖家会推荐配置,问卖家就行
3.两侧付翼的偏转方向是相反的,舵机安装方向相反即可。而且如果对称安装舵机,必然是相反的。舵机本身不存在正反。

网友:
1:蜗杆起落架适合大飞机,内有固定起落架的结构。慢放起落架不一定非要用延时器,高级遥控器里有舵机延时功能。2:看淘宝上pnp配置。3:有反向舵机,根据舵机安装位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刚入魔用不到收放起落架
2.你买飞机的时候,卖家会推荐配置,问卖家就行
3.两侧付翼的偏转方向是相反的 ...

3.副翼取决于你使用的遥控器,Y线单个通道控制还是两个通道独立控制副翼,
两个通道可以在遥控器里设定每个舵机的动作方向,指数曲线,动作行程及差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刚入魔用不到收放起落架
2.你买飞机的时候,卖家会推荐配置,问卖家就行
3.两侧付翼的偏转方向是相反的 ...

我说错了,上网查一下,真的有反向舵机。
由于遥控器有通道反向功能,反向舵机在固定翼上是没见过必须用的地方。直机不清楚。
初学肯定用不上反向舵机

网友B:
1蜗杆高级,2电机根据飞机重量确定,桨根据翼展,安装位置和电压来确定,3用y线可以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说错了,上网查一下,真的有反向舵机。
由于遥控器有通道反向功能,反向舵机在固定翼上是没见过必须用 ...

固定翼平尾是双舵机控制的飞机必须有一个是反向舵机

网友:
刚入门建议直接买个PNP,看一眼,很多就明白了,后面再自己折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平尾是双舵机控制的飞机必须有一个是反向舵机

不是必须反向舵机。遥控器里都可以设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必须反向舵机。遥控器里都可以设置的。

两个舵机在同一个通道里,你遥控器怎么设置一正一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舵机在同一个通道里,你遥控器怎么设置一正一反?

你可以接两个通道啊,混控设置。

网友E:
1.涡轮蜗杆减速的好处是受力会被蜗杆承受,舵机是齿轮减速,受力后有扫齿可能。慢放的话现在的遥控器一般可以支持,不一定非要慢放器。
2.白板机一般店家给的配置都大,动不动推重比就是1.5以上,减小一号正好,有的小飞机甚至小两号都可以(桨机),没玩过涵道不清楚。
3.如果有需要,舵机反向只要改里面两条线,简单的不能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蜗杆高级,2电机根据飞机重量确定,桨根据翼展,安装位置和电压来确定,3用y线可以解决。

蟹蟹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涡轮蜗杆减速的好处是受力会被蜗杆承受,舵机是齿轮减速,受力后有扫齿可能。慢放的话现在的遥控器一般可 ...

舵机和蜗杆的结构上区别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