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炸机后,时不时自旋

楼主(2018-10-13):
各位大佬前几天2米低空炸机,左前和左后机臂首先触地,浆没断,以为没啥事。结果后来再飞,就会莫名其妙的逆时针自旋,不是一直,有时转有时不转。遥控器偏航向右打,手感很奇怪,不猛打,飞机没反应。遥控部分没问题,调了感度也没用,求问如何排查?多谢。
配置,山寨f450机架,naza m lite gps,f4006 960kv,1045便宜浆,2轴狗台。起飞重量1375g。

网友A:
自旋的话可以考虑一下震动问题、电机座水平问题和磁罗盘的指向问题。

网友B:
重新校准加速度计,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旋的话可以考虑一下震动问题、电机座水平问题和磁罗盘的指向问题。

今天看了看,好像有个电机轴弯了→_→请问这有可能导致这个故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校准加速度计,罗盘

谢谢,我试试。不过我之前按照大量说明书每换一次电池都校准一下罗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看了看,好像有个电机轴弯了→_→请问这有可能导致这个故障吧

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