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伟力110怎么了

楼主(2018-10-13):
大家帮我诊断一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g2MTYxMTAyMA==.html

楼主:
油门慢慢加大的,但是不稳了,发生在一次撞击之后,但是没有看到明显伤痕,没有看到脱焊。

楼主:
偶尔听到滴滴的声音,但是一会儿就没有响了

楼主:
那就是主板松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主板松了吧?

应该吧

网友:
锁尾电机坏了

网友A:
可以很明确的说是电调连主板的线有问题了,因为3根线有一根虚连或断开就会有滴滴的声音,我的几个110也有过这问题,我是换另一个电调到有问题的飞机上就很容易发现问题的,还有你新买的花牌电池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很明确的说是电调连主板的线有问题了,因为3根线有一根虚连或断开就会有滴滴的声音,我的几个110也有过 ...

你说的极有可能。。没有备件,只能等我再买个主板试试了

楼主:
明天我换个电机看看,反正电机多的是

网友:
这个空心杯电机有寿命的 换一个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很明确的说是电调连主板的线有问题了,因为3根线有一根虚连或断开就会有滴滴的声音,我的几个110也有过 ...

唉,这不刚换完电池插头和大桨么,用老电池试机,撞到桌子,新电池还没体验呢,又要等修复了,悲催。。

楼主:
这个电池就是线短了点,我都是拆开原插头一个一个焊的,不敢剪一点,最后一个插头没弄好,热缩膜先收缩了,怕短路补了几圈电工胶布,懒癌发作。。。

楼主:
另外说下,这个电池原配插头和伟力110原配电池插头不一样

网友B:
这样的头子会不会重,我买了几个高能的450mah的也是号称高倍率高压电池,好重14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头子会不会重,我买了几个高能的450mah的也是号称高倍率高压电池,好重14g

提醒了我,早上量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头子会不会重,我买了几个高能的450mah的也是号称高倍率高压电池,好重14g

问下,我110的电机现在转子和定子之间有1mm的虚位,正常吗?感觉是电机撞坏了,电机齿也随着上下动造成间歇性掉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下,我110的电机现在转子和定子之间有1mm的虚位,正常吗?感觉是电机撞坏了,电机齿也随着上下动造成间 ...

电机有没有固定转子的限位铜套?电机齿最好用高强度螺丝胶粘死,没注意弄点502也行

网友:
你这个称准不准啊,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