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速度最快的油门舵机,1600部无码高清,你值得收藏!

楼主(2018-10-13):
本帖所用数据均取自某宝,不能保证其真实性!本帖无任何广告嫌疑,且不涉及任何经济行为!纯粹以技术讨论为目的!数据来源:https://pan.baidu.com/s/1FoCqi_RbnM5E7qVIu-IY0w

ps:有人用蓝箭的舵机么?感觉怎样?

网友A:
油门舵机要那么快干嘛?油门响应跟不上还是浪费的

网友B:
油门舵机要耐用的,不耐用的震几下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舵机要那么快干嘛?油门响应跟不上还是浪费的

发动机要改电喷了!然后去做严寒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舵机要耐用的,不耐用的震几下就坏

对!目前考虑使用20kg以上的!不知道磁编码的舵机能不能抗干扰,发动机有高压点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动机要改电喷了!然后去做严寒测试

就算改电喷也是一样的,道理跟四轮一样,普通家用轿车油门踩的再快也会闷一下再发力,因为曲轴有惯性,高速油门必须搭配高转发动机才会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改电喷也是一样的,道理跟四轮一样,普通家用轿车油门踩的再快也会闷一下再发力,因为曲轴有惯性,高 ...

受教!之前只是考虑了高速舵机可以减少响应延迟,没考虑到惯性的影响!7500转的二冲程发动机应该用什么油门舵机呢?在使用化油器的发动机时s3001舵机明显感觉响应跟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之前只是考虑了高速舵机可以减少响应延迟,没考虑到惯性的影响!7500转的二冲程发动机应该用什么油 ...

0.1秒的舵机足矣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目前考虑使用20kg以上的!不知道磁编码的舵机能不能抗干扰,发动机有高压点火。

用futaba舵机吧